有关ache 的优化 .

楼主:
对于一般的CPU信号处理加上外围设备的DMA数据读写情况,处理方法是在内存中开辟pingpong缓冲区。inbufa,outbufa,inbufb,outbufb四块内存区,当CPU处理inbufa的数据并将产生的结果放到outbufa,这是外围器件DMA搬移数据到inbufb,另一外围设备将数据从outbufb搬出;同理当CPU处理inbufb并将产生的结果放到outbufb时,外围设备利用DMA分别从inbufa和outbufa搬入数据和搬出数据。一般L2RAM DMA实现代码如下:
       for (i=0; i<(DATASIZE/BUFSIZE)–2; i+=2)
{
/* –––––––––––––––––––––––––––––––––––––––––––––––––––– */
/* InBuffA –> OutBuffA Processing */
/* –––––––––––––––––––––––––––––––––––––––––––––––––––– */

process(InBuffA, OutBuffA, BUFSIZE);
/* ––––––––––––––––––––––––––––––––––––––––––––––––––––– */
/* InBuffB –> OutBuffB Processing */
/* ––––––––––––––––––––––––––––––––––––––––––––––––––––– */

process(InBuffB, OutBuffB, BUFSIZE);
}
      上面CACHE的一致性由CPU自动管理,无须程序员设置,而下面要说的片外RAM开辟双缓冲区时要求程序员掌握L2cache 和片外RAM coherence(一致性)以及L2RAM和L1D的一致性,否则程序会出错。
      对于C64x系列,无论什么时候当片外设备DMA写片外RAM开辟的inbuf时,都要使用CACHE_invL2(InBuffB, BUFSIZE, CACHE_WAIT),使L1D当中的inbuffb无效;当片外设备DMA读片外RAM开辟的outbuf时,都要使用CACHE_wbL2(OutBuffB, BUFSIZE, CACHE_WAIT),使L1D当中的相应数据write back 到片外RAM .
       External Memory DMA Double Buffering Code Example
for (i=0; i<(DATASIZE/BUFSIZE)–2; i+=2)
{
/* ––––––––––––––––––––––––––––––––––––––––––––––––––––– */
/* InBuffB –> OutBuffB Processing */
/* ––––––––––––––––––––––––––––––––––––––––––––––––––––– */
CACHE_wbInvL2(InBuffB, BUFSIZE, CACHE_WAIT);

CACHE_invL2(OutBuffB, BUFSIZE, CACHE_WAIT);

process(InBuffA, OutBuffA, BUFSIZE);
/* ––––––––––––––––––––––––––––––––––––––––––––––––––––– */
/* InBuffA –> OutBuffA Processing */
/* ––––––––––––––––––––––––––––––––––––––––––––––––––––– */
CACHE_wbInvL2(InBuffA, BUFSIZE, CACHE_WAIT);

CACHE_invL2(OutBuffA, BUFSIZE, CACHE_WAIT);

process(InBuffB, OutBuffB, BUFSIZE);
}
      虽然我们可以指定一定大小的buf被write back或者invalidate或者write back+invalidate,但是cache controller是对完整的line操作,这就要求我们在片外RAM开辟内存( 或者数组)作buffer时,尽量使得其大小是CACHE_L2_LINESIZE(128)的整数倍并且CACHE_L2_LINESIZE对齐,为此我们需要:

      #pragma DATA_ALIGN(InBuffA, CACHE_L2_LINESIZE)
      #pragma DATA_ALIGN(InBuffB, CACHE_L2_LINESIZE)
      #pragma DATA_ALIGN(OutBuffA,CACHE_L2_LINESIZE)
      #pragma DATA_ALIGN(OutBuffB,CACHE_L2_LINESIZE)

来对齐buffer。
        使用宏#define CACHE_ROUND_TO_LINESIZE(cache,elcnt,elsize) /
                                                                                 ((CACHE_#cache#_LINESIZE * /
                                                                                       ((elcnt)*(elsize)/CACHE_#cache#_LINESIZE) + 1) / /
                                                                                             (elsize))
来对其内存,使用如下;
unsigned char InBuffA [CACHE_ROUND_TO_LINESIZE(L2, N, sizeof(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OutBuffA[CACHE_ROUND_TO_LINESIZE(L2, N, sizeof(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InBuffB [CACHE_ROUND_TO_LINESIZE(L2, N, sizeof(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OutBuffB[CACHE_ROUND_TO_LINESIZE(L2, N, sizeof(unsigned char)];
这样我们得到的数组就是内存对齐并且其大小是CACHE_L2_LINESIZE的整数倍,尽管这样做浪费片外RAM。由于L2CACHE最大256K,所以如果生命的数组大小超过256K,就需要多用几次cache write back和invalidate函数。
       如果程序没有配置L2CACHE,也就是说片内256K都作为RAM,那么当利用片外RAM开辟buffer时要考虑的L1D和L1P与片外设备的一致性问题,也有一组相应的write back和invalidate函数对应。

3    基于cache的程序优化
    3.1    应用级优化 (application-level optimization)
       1) 合理设置cache大小,尽量将DMA用到的buffer开在片内RAM上
       2) 将一般性程序代码和数据放到片外RAM,将DSP型代码和数据放到L2RAM。所谓一般性代码是指带有很多条件分支转移的指令,程序执行在空间上有随意性,不利于流水线的形成,外在片外可以发挥L2CACHE 4 way的优势。DSP型代码是指算法型的代码,放在L2RAM,CPU stall 时间少,可以充分发挥DSP速度快的优势。
    3.2 程序级优化(procedural-level optimization)
       1)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能用short就不要用int。
       2)将同一个函数要处理的数据尽量在内存中连续存放。
    3.3避免L1P read miss
       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循环体中有两个或以上的函数要执行,要利用#pragma DATA_SECTION伪指令将和CMD文件将其在内存中相邻定位,这样不会发生两个程序对应L1P中相同line所造成的冲突缺失。
      若果循环体中的两个函数大小超过L1P容量,将这两个函数分别放到两个循环体中。这样做会造成中间数据变量的加大。
      3.4避免L1D read miss
       利用#pragma DATA_SECTION伪指令将函数要同时处理的数组在内存中相邻存放。最好再用#pragma DATA_MEM_BANK 将数组内存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