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还是出现下图的问题 ,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情况,驱动没装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驱动没装上吗?

安装的时候  是提示安装上了  但是在设备管理里面 就是这个情况     而且Debug的时候出现错误

网友:
这就是安装好了呀。还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