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M6DSM传感器读取计步器数值问题

楼主:
 前两天我调通了驱动能正确读到六轴数据了,现在我要读取硬件计步器数据发现读到的数据是0.
我是模拟不行操作,就是手不断的来回晃4,5十下在去读计步器数据都是0.
读取硬件计步器的寄存器是0X4B,0X4C.代码修改部分如附件
请调过这颗传感器的朋友帮忙指点下,谢谢!

按照文档来设置

按照文档来设置

网友A:
我用官方例程测试了一下,第7次才能数据输出,你再多模拟几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官方例程测试了一下,第7次才能数据输出,你再多模拟几步试试

我来回晃了4十多下都没数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回晃了4十多下都没数据啊

我在外边 回去帮你看下
你也可以自己下载一下官方例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外边 回去帮你看下
你也可以自己下载一下官方例程看看

我在试下下个列程,如果你方便的话发我一份计步的列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试下下个列程,如果你方便的话发我一份计步的列程,谢谢了

文件太大不能上传,我把里边的文档删除了,你也可以去ST官网下载最新版本

这个全程大概的流程是下边这样:

初始化加速度传感器
LSM6DSM_X_Init
使能计步功能
LSM6DSM_X_Enable_Pedometer
获得计步状态
LSM6DSM_X_Get_Pedometer_Status
当status为1时
通过LSM6DSM_X_Get_Step_Count读取步数
步数保存在参数step_count里

网友A:
具体参数你可以去代码的对应函数里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参数你可以去代码的对应函数里查看

得到数据了CTRL10_C赋值0x36h值就可以。
TIMER_EN   PEDO_EN FUNC_EN这三位置1就可以了0011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