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工作原理

楼主:
按启动按钮SB2,交流接触器KM1和KM2线圈得电,主触头KM1和KM2闭合。自耦变压器TM串入电机降压启动。同时,时间继电器KT线圈得电。KT动合触点延时动作,KT动断触点延时先断开。接触器KM1、KM2和时间继电器KT线圈失电,主触点断开,自耦变压器脱离电机电路。同时KT动合触点闭合,KM3线圈也在KM1和KM2失电后得电。KM3主触头闭合,电机进入全压运行。这种控制电路使电机的“启动→自动延时→运行”一次完成。
二、常见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1、按启动按钮电机不能启动
可能原因:①主回路无电;②控制线路熔丝断;③控制按钮触点接触不良;④热继电器动作。
处理方法:①查熔断器1FU是否熔断;②更换保险管;③修复触点;④手动复位。
2、松开按钮,自锁不起作用
可能原因:①接触器KM1和KM2动合辅助触点坏;②控制线路断路。
处理方法:①断开电源,使接触器手动闭合,用万能表检查KM1、KM2触点是否接通;②接好自锁线路。
3、不能进入全压运行
原因:①KT线圈烧坏;②延时动合触点不能闭合;③KM3动合触点不能自锁;④运行接触器线圈烧坏;⑤KM3主触头接触面不好。
处理方法:①更换KT线圈;②修复触点;③调整好KM3动合触点;④更换KM3线圈;⑤修整好KM3主触头接触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