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4和CH552有哪些区别

楼主:
@沁恒USB单片机 想了解一下CH554和CH552有哪些区别,看起来好像是差不多的,都是16K的ROM加上1K的xram。

网友A:
是不是主要在于是否支持 USB HOST功能?CH552不支持USB Hos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主要在于是否支持 USB HOST功能?CH552不支持USB Host。

是的,仅仅是USB HOST功能的区别。CH552没有USB HOST仅有USB DEVICE,CH554支持USB HOST和USB DEVICE。引脚兼容,程序兼容(头文件需替换)。

网友:
这哥俩“CH554和CH552”有哪些区别
只有看他们的出生说明,,,

网友C:
还是蛮不错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是蛮不错的芯片。

CH552比CH554价格低,最低的是CH551。如果不需要USB Host,可以选择CH551/CH552.。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552比CH554价格低,最低的是CH551。如果不需要USB Host,可以选择CH551/CH552.。

网友C:
就是调试不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调试不方便。

是的,好像现在没有合适的仿真器。官方资料说是支持仿真器,可能需要专用的才行。

Keil C51还支持串口仿真:ISD51和Mon51,不过都忘记怎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好像现在没有合适的仿真器。官方资料说是支持仿真器,可能需要专用的才行。

Keil C51还支持串口 ...

可以用ISD51仿真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个例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个例程吗?

你好,ISD51仿真请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9526-1-1.html

网友B:
CH554系列USB实用例程请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7134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ISD51仿真请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9526-1-1.html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554系列USB实用例程请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71344-1-1.html

adc才8位有点落伍了,要是12位的那应用范围就增加很多了,希望贵公司考虑需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仅仅是USB HOST功能的区别。CH552没有USB HOST仅有USB DEVICE,CH554支持USB HOST和USB DEVICE。引 ...

ADC仅8位,有点落伍了,要是12位的那就好了,应用范围增加很多,希望贵公司考虑需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DC仅8位,有点落伍了,要是12位的那就好了,应用范围增加很多,希望贵公司考虑需求

是的,你说的这个已经考虑了,最近出来的新产品已经带12位AD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说的这个已经考虑了,最近出来的新产品已经带12位ADC了。

相应DAC的PWM是不是也改16位的了?毕竟8位对于应用来说0.4%分辨率也是有点乏力了。请问CUSTOM HID 驱动占用多少flash?

网友:
PWM还是8位的,不过有8路。
一般HID的代码最少需要约1K就可以实现。

网友:
请问下带8路pwm和usb device的型号?大概的价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