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压电路中的电感会响怎么解决

楼主:
在项目中用电池供电,采用HM1548升压芯片,电池为输入,当电池电量快不足以满足输入电压的时候,电路中的电感会响,是在不知道怎么解决,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忙解决,提供点建议什么的,感激不尽,电路如下

网友:
可以适当加大L2电感量和C9电容量试试效果。

网友A:
除了二楼说的要注意L2电感量是否合理,响声多半是电感引起的。
另外可以测一下开关频率,然后试着通过调整开关频率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二楼说的要注意L2电感量是否合理,响声多半是电感引起的。
另外可以测一下开关频率,然后试着通过调整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二楼说的要注意L2电感量是否合理,响声多半是电感引起的。
另外可以测一下开关频率,然后试着通过调整 ...

声音是电感的  厂家说是电感余量不足 换了额定电流大的电感了 没有改善  这个电源IC是固定频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音是电感的  厂家说是电感余量不足 换了额定电流大的电感了 没有改善  这个电源IC是固定频率的

这个要找一下HM1548的datasheet手册看一下,调整下电感或滤波电容的值在范围内,
或者调整一下影响开关频率的电容值
或者再选用几家的电感,电感的问题多些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所说:当电池电量快不足以满足输入电压的时候
频率太高,电流太大,冲击太大造成的叫声
也有的适应工作频率较高的电感,当铁芯﹑线圈﹑骨架等工艺松动,工作时出现振动故有声响,那是电感的制作工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