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 DIY -【Share DIY】小鸟真的愤怒啦

楼主:
EEWORLD DIY -【Share DIY】小鸟真的愤怒啦

    喜欢动手,热爱DIY,Share DIY。让愤怒的小鸟真正的愤怒起来吧,此次DIY的目的是将小鸟眼睛使用红色发光LED代替,点亮LED的时候即能体现其愤怒的表情。下面就开始享受制作过程中的乐趣吧。
    先来一张DIY成品效果图:
    图1  DIY成品效果图
一:DIY构思
    愤怒的小鸟挂件,材质为软塑料:
图2 愤怒的小鸟挂件

    长宽高尺寸如图:
图3 挂件尺寸

    由于体积较小,考虑到DIY的便捷性,将其两个脚掌作为LED的正负极触点,外接大电容作为电源,电容参数为2.7V 50F,其中红色LED的参数为:2.0V 20mA,所以需要增加一个10Ω的限流电阻防止烧坏。下面是简易的原理示意图:
图4  简易的原理示意图

二:DIY制作
    根据上面的原理构思,进行实际DIY及效果测试。
    DIY材料准备:小鸟挂件、两个红色发光LED、10Ω电阻、2.7V 50F电解电容、漆包线和铜片。

图5  DIY材料准备

    一开始打算使用的是直插的LED作为光源,但是无奈找到的材料引脚太短不能直接穿过整个挂件,所以改为贴片的LED+漆包线连接,使用空心针穿透挂件,将漆包线穿过来:
图6  空心针穿漆包线

    将漆包线与贴片LED的两个引脚焊接起来,然后从后面拉拽漆包线,将LED拉到紧贴眼睛的位置,调整其角度:
图7  焊接贴片LED

    接下来将小鸟脚掌的大小画出来:
图8 画出脚掌大小

    裁剪两片相应大小的铜片作为正负极触点:
图9 裁剪脚掌铜片

    将裁剪好的铜片包围住两个脚掌,然后在背面将铜片焊接起来防止脱落:
图10  焊接铜片固定脚掌

    脚掌铜片部分完成:
图11  脚掌铜片完成

    剩下的是将连接两个LED的漆包线、电阻以及铜片连接起来:
图12  焊接连线完成

    正面完成效果:
图13  正面效果

    侧面完成效果:
图14 侧面效果

    愤怒“能量源”准备:

图15  与电容对比

图16 与打火机对比

    站上“能量站”,红色目光亮起,让小鸟尽情地愤怒起来吧:
图17  效果展示1

图18  效果展示2

图19  效果展示3

图20  效果展示4

图21  效果展示5

图22  效果展示6

    结束语:经测试,这次的DIY制作效果理想,2.7V 50F电解电容充电压作为电源输入时LED持续点亮时间大于1小时不熄灭(测试时,起始电压为2.5V,LED亮度随电压下降逐渐变暗至熄灭),本次DIY制作成功。
-Share DIY
2017/10/17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我不懂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虽然简单,的确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简单,的确好玩

对啊,正是DIY的理念

网友B:
你以为你穿上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网友C:
哈哈哈,这只鸟真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你穿上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哈哈,竟然如此相似。天冷了赶紧给它穿上外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这只鸟真有意思

网友D:
好好玩的样子,只是这个电容的体积有点大,比小鸟还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好玩的样子,只是这个电容的体积有点大,比小鸟还要大,

是啊,体积大能量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