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32的时候出现这种错误解决不了,求指教

楼主:
不会了,百度了半天也没看明白,我用的JTAG下载器

网友A:
JTAG没有插好或者插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TAG没有插好或者插错了

用的SMD接口,没有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SMD接口,没有接错

看一下下载时的芯片配置

网友:
要看这个“下载32的时候出现这种错误”
是下载过程出现还是一开始就下载不了
前者是接触不良
后者就与JTAG驱动设置或电路下载部分配置有很大关系

网友:
哎 不会用你的百毒搜索吗?

网友:
用stlink utility看看,是不是芯片被锁了

网友:
这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仿真器不能和你的U进行握手,仿真器如果没问题的话 要么是接线问题,要么是U没能上电(供电或复位管脚有问题)。

网友:
降低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