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实现的无线传输模块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CE          BIT0
#define CS          BIT1
#define PWR_UP      BIT3
#define ADDR_INDEX  8
#define ADDR_COUNT  4
void CE_HI(void);
void CE_LO(void);
void CS_HI(void);
void CS_LO(void);
void PWR_UP_HI(void);
void PWR_UP_LO(void);
void Init_CLK(void);
void Port_Init(void);
void Init_SPI (void);
void Delay_us(unsigned long nValue);
void Delay_ms(unsigned long nValue);
void Init_RF2401(void);
char ReceivePacket(void);
void TransmitPacket(unsigned char nVal);

//定义串口操作变量
unsigned char UART0_TX_BUF[25];     // 串口 0 的发送缓冲区
int nTX0_Len;
char nTX0_Flag;
int nSend_TX0;
int nDR;

unsigned char rxConfig[15] = {
    0x08, 0x08,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7, 0x65, 0x43, 0x21, 0x83, 0x6c, 0x05
};
unsigned char txConfig[15] = {
    0x08, 0x08,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7, 0x65, 0x43, 0x21, 0x83, 0x6c, 0x04
};
void main(void)
{
char n;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_DINT();            // 关闭中断

    Init_CLK();
    Port_Init();
    Init_SPI();

    _EINT();            // 打开中断

    Init_RF2401();
    while(1)
    {
        TransmitPacket(3);
        Delay_ms(3);
        n = ReceivePacket();
    }
}
void Port_Init(void)
{
    P1DIR = 0;
    //设置CE为输出管脚
    P1DIR |= BIT0;
    //设置CS为输出管脚
    P1DIR |= BIT1;
    //设置PWR_UP为输出管脚
    P1DIR |= BIT3;
    //将中断寄存器清零
    P1IE = 0;
    P1IES = 0;
    P1IFG = 0;
    //管脚 P1.2 使能中断
    P1IE |= BIT2;
    //对应的管脚由低到高电平跳变使相应的标志置位
    P1IES &= ~(BIT2);

    //将P3口所有的管脚设置为一般I/O口
    P3SEL = 0;
    //P3.1 P3.2 P3.3被分配为SPI口
    P3SEL = BIT3 + BIT2 + BIT1;
    //P3.3作为输出管脚
    P3DIR |= BIT3;
    //P3.1作为输出管脚
    P3DIR |= BIT1;
    return;
}

void Init_SPI (void)
{
    //SPI0模块允许
    ME1 |= USPIE0;
    //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U0CTL = 0X00;
    //数据为8比特,选择SPI模式,单片机为主机模式
    U0CTL |= CHAR + SYNC + MM;

    //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U0TCTL = 0X00;
    // 时钟源为SMCLK,选择3线模式
    U0TCTL = CKPH + SSEL1 + SSEL0 + STC;

    //传输时钟为SMCLK / 800
    UBR0_0 = 0X20;
    UBR1_0 = 0X03;
    //调整寄存器,没有调整
    UMCTL_0 = 0X00;     //The modulation control register is not used for SPI mode and should be set to 000h.

    //发送中断允许
    IE1 |= UTXIE0;
}
void CE_HI(void)   //CE高电平
{
    P1OUT |= BIT0;
    return;
}
void CE_LO(void)  //ce低
{
    P1OUT &= ~(BIT0);
    return;
}
void CS_HI(void)
{
    P1OUT |= BIT1;
    return;
}
void CS_LO(void)
{
    P1OUT &= ~(BIT1);
    return;
}
void PWR_UP_HI(void)
{
    P1OUT |= BIT3;
    return;
}
void PWR_UP_LO(void)
{
    P1OUT &= ~(BIT3);
    return;
}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i;
    BCSCTL1 = 0X00;         //将Basic Clock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1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XT2震荡器开启
                    //LFTX1工作在低频模式
                    //ACLK的分频因子为1

    do
    {
    IFG1 &= ~OFIFG;                       // 清除OSCFault标志
    for (i = 0x20; i > 0; i--);
    }
    while ((IFG1 & OFIFG) == OFIFG);      // 如果OSCFault =1

    BCSCTL2 = 0X00;         //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BCSCTL2 += SELM1;       //MCLK的时钟源为TX2CLK,分频因子为1
    BCSCTL2 += SELS;        //SMCLK的时钟源为TX2CLK,分频因子为1
}

interrupt [UART0TX_VECTOR] void UART0_TX_ISR(void)
{
    if(nTX0_Len != 0)
    {
        // 表示缓冲区里的数据没有发送完
        nTX0_Flag = 0;

        TXBUF0 = UART0_TX_BUF[nSend_TX0];
        nSend_TX0 += 1;

        if(nSend_TX0 >= nTX0_Len)
        {
            nSend_TX0 = 0;
            nTX0_Len = 0;
            nTX0_Flag = 1;
        }
    }
}
interrupt [PORT1_VECTOR] void DR_ISR(void)
{
    if(P1IFG & BIT2)
    {
        nDR = 1;
        // 清除中断标志位
        P1IFG &= ~(BIT2);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long nValue)//毫秒为单位,8MHz为主时钟
{
    unsigned long nCount;
    int i;
    unsigned long j;
    nCount = 2667;
    for(i = nValue;i > 0;i--)
    {
        for(j = nCount;j > 0;j--);
    }
    return;
}
void Delay_us(unsigned long nValue)//微秒为单位,8MHz为主时钟
{
    int nCount;
    int i;
    int j;
    nCount = 3;
    for(i = nValue;i > 0;i--)
    {
        for(j = nCount;j > 0;j--);
    }
    return;
}
void Init_RF2401(void)
{
    int i;
    nDR = 0;
    //激活nRF2401
    PWR_UP_HI();
    //延迟
    Delay_ms(4);
    CS_HI();
    Delay_us(100);
    CE_LO();
    Delay_us(100);   //进入配置模式
    //发送配置信息
    for(i = 0;i < 15;i++)
    {
        UART0_TX_BUF[i] = rxConfig[i];
    }
    nTX0_Len = 15;
    // 设置中断标志,进入发送中断程序
    IFG1 |= UTXIFG0;
}
void TransmitPacket(unsigned char nVal)
{
    unsigned char i;

    CS_HI();
    Delay_us(10);
    TXBUF0 = 0x05;
    CS_LO();
    Delay_us(300);

    CE_HI();
    Delay_us(10);
    for(i = 0;i < ADDR_COUNT;i++)
    {
        UART0_TX_BUF[i] = rxConfig[ADDR_INDEX + i];
    }
    UART0_TX_BUF[i] = nVal;
    nTX0_Len = ADDR_COUNT + 1;
    // 设置中断标志,进入发送中断程序
    IFG1 |= UTXIFG0;
    CE_LO();
    //延迟
    Delay_us(300);
}
char ReceivePacket(void)
{
    char nVal;

    CS_HI();
    Delay_us(10);
    TXBUF0 = 0x04;
    CS_LO();
    Delay_us(300);

    CE_HI();
    while(1)
    {
        if(nDR == 1)
        {
            break;
        }

    }
    TXBUF0 = 0x0;
    while ((IFG1 & UTXIFG0) == 0) ;
    nVal = RXBUF0;
    CE_LO();
    //延迟
    Delay_us(300);
    return nVal;
}

网友:
你好,大佬,我看见您关于MSP30无线射频的程序了,因为没学好,想借用你这个程序,但是又看不懂,应该到哪一部分输入单片机,哪一部分输入NRF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