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MSP430 模拟IIC编程(2)

楼主:
  • //////////////////////////////////////////////////
  •
  • void I2C_Master_Init(void)
  • /**
  • * Initializes I2C. Makes SCL and SDA high.
  • */
  • {
  •     //bit banging
  •     P3SEL &= ~(SCL | SDA);                    // Set GPIO function
  •     P3OUT &= ~(SDA | SCL);
  •
  •     I2C_SetSCL_Low();  //although not required but want to make sure SCL is low when SDA goes high
  •     I2C_SetSDA_High();
  •     __no_operation();
  •     I2C_SetSCL_High();
  •     __no_operation();
  • }
  •
  • //////////////////////////////////////////////////
  • /* I2C SDA and SCL Lines */
  • void I2C_SetSDA_High (void)
  • {
  •     P3DIR &= ~SDA;
  • }
  •
  • //////////////////////////////////////////////////
  • void I2C_SetSDA_Low (void)
  • {
  •     P3DIR |=  SDA;
  • }
  •
  • //////////////////////////////////////////////////
  • BOOL I2C_GetSDA_Input (void)
  • {
  •     return (P3IN & SDA ? 1 : 0);
  • }
  •
  • //////////////////////////////////////////////////
  • void I2C_SetSCL_High (void)
  • {
  •     P3DIR &= ~SCL;
  • }
  •
  • //////////////////////////////////////////////////
  • void I2C_SetSCL_Low (void)
  • {
  •     P3DIR |=  SCL;
  • }
  •
  • //////////////////////////////////////////////////
  • BOOL I2C_GetSCL_Input (void)
  • {
  •     return (P3IN & SCL ? 1 : 0);
  • }

对于以上的SCL,即IIC的时钟线的高低电平控制,我一开始恨不能理解:
时钟线的高低电平控制不应该直接PDIR设置为输出,然后控制POUT寄存器的0/1状态来决定输出??

今天在网上找到如下的答案:

    众所周知,实现I2C总线协议主要是控制SDA、SCL使其产生协议所规定各种时序。要控制P6.7、P6.6产生I2C总线要求各种时序,就要频繁使用到输入、输出以及方向寄存器。而要减少代码量,简化接口控制,最直接方法就是减少有关寄存器操作次数。要实现这一想法需要软硬件结合,充分利用I/O口特点以及I2C总线协议特点。

    仔细观察图3基本数据操作时序[1]可以发现:第一,I2C总线在无数据传输时均处于高电平状态;第二,SDA引脚是数据输入输出端,它状态变化最为复杂,控制它需要频繁使用P6IN、P6OUT、P6DIR三个寄存器。

    图2中R1、R2是上拉电阻,其阻值由选用I2C总线器件电器特性确定。在本文中这两个电阻不但起上拉作用,还有助于解决第一个问题。当P6.6、P6.7处于接收状态时,上拉电阻可以将该点电平拉升为VCC,从而确保总线空闲时有稳定高电平。

    延续以上思路可以发现,方向寄存器相应位为输入时,就等于给I2C从器件发送了逻辑'1'。那么如何发送逻辑'0'呢?将对应方向控制位设为输出,然后输出寄存器相应位置为'0'就可以实现。再进一步,如果将输出寄存器对应为设为'0',只控制方向寄存器变化就可以发送两种逻辑电平。这样,在发送数据时只需要控制方向寄存器。对于SDA需要频繁切换输入输出状态特点,本方法可以减少15%左右代码量,并使程序更清晰。这样就为第二个问题找到了很好解决方法。

    综述:用上面的描述的方法操作模拟IIC时序,发送数据SCL/SDA只需要操作P6DIR寄存器,接收数据只需要操作P6IN/P6DIR寄存器,代码量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