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内电层分割的问题

楼主:
内电层的地层分割的时候,会出现错误,计划是分割成三块,其中有一块no net。但是第三块不能设计成no net

网友:
全部选中
再设置

网友:
全部选中三个区域?怎么选择呢?如下图是内电层的地层,最大那一块是GND,下方的那个长条的想设置成no net,结果只能设置成gnd或者gnd_1(区域中右侧那个近似的小矩形)。

网友A:
切换到"ground plane"层,也就是你的内电层,双击修改成connect to net "no net" 这是altium designer 的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ground plane"层,也就是你的内电层,双击修改成connect to net "no net" 这是altium designer 的设 ...

修改成no net之后,再双击的时候,又变成了gn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ground plane"层,也就是你的内电层,双击修改成connect to net "no net" 这是altium designer 的设 ...

电源层可以设置成no net,就是地层不能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层可以设置成no net,就是地层不能设置

不知道你设置成no net 的用意在哪里?都没有连接还留它何用?直接在这层place fill 覆盖了好了 这层就什么没有了,至于为什么你的地层不能设置成功就不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改成no net之后,再双击的时候,又变成了gnd。。。。

为什么要设置成no net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设置成no net 呢

不知道,老板让我这样画的,对应的上面的是24V的电源部分,但是24V的电源没有在内电层

网友:
AD17试了下可以的  在GND层设置两个NO NET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