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为什么要用软起动器/启动柜? 软启动器的作用?

楼主:
电动机为什么要用软起动器/启动? 软启动器的作用?
我们知道电动机的直接启动电流时额定电流的4到7倍,那么如果电机的功率比较小,那么对电网的影响不是很大,我们就允许它直接启动,一般电动机功率在7.5KM以下都是允许直接启动的。但是对于大型电机,功率特别的大,那么就不允许它直接启动,如果他的额定电流是100A ,那么他在启动的瞬间电流可以达到好几百安,这么大的电流对电网的冲击是非常的大的,会影响同一电网所带其他负载的正常工作,这种情况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比如某一大型负载启动的瞬间灯泡会变暗等,我们在家有时候也会存在这种情况,比如开电视机的时候,灯泡有时候就会突然间暗了一下,同样还因为负载的启动电流太大,对电机绕组的绝缘也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对于大型电机一般都要实行软启动,所谓软启动就是在启动初期我们给他加的电压要低于额定电压。
常见的软启动软启动器启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在电机启动的初期先给它加上为额定电压60%到80%的一个电压,先让其运动起来,当转动起来以后,再给他切换到额定电压下工作,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软启动过程,而软启动器要比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要先进些,其原理都是一样的,软启动器给电动机的电压时从0逐渐到额定电压的,他的启动过程更为平滑,启动效果更好,对电网冲击和对绕组的伤害也是最小的,要优于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这就是软启动器在工业应用的优势所在。
当今传动工程中最常用的就是三相交流感应电动机在许多场合中,由于其起动特性,这些电动机涌直接连接电源系统。如果直接在线起动,将会产生高达电机额定电流6倍的浪涌电流。该电流会使供电系统和串联的开关设备过载。如果直接起动,也会产生较高的峰值转矩,这种冲击不但会对驱动电动机产生冲击,而且也会使用机械装置受损。例如:辅助动力传送部(V形带,齿轮)。为了降低直动电流,应使用起动辅助装置,如起动用电抗器或自耦变压器,但使用电抗器或自耦变压器起动等常规方法只能逐步降低电压,而软起动器通过平滑升高端子电压,可以实现无冲击起动。
1、降低电机的起动电流,减少配电容量,避免增容投资;
2、减小起动应力,延长电动机及相关设备的使用寿命;
3、平稳的起动和软停车避免了传统起动设备的喘振问题、水锤效应;
4、多种起动模式及宽范围的电流、电压等设定,可适应多种负载情况;
5、完善可靠的保护功能,更有效地保护电机及相关设备的安全;
6、它能无阶跃地平稳起动/停止电机,避免因采用直接起动、星/三角起动、自耦减压起动等传统起动方式起动电机而引起的机械与电气冲击等问题;
7、能有效地降低起动电流及配电容量,避免增容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