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Tspice上的变压器设计

楼主:
这是老师给我的一个变压器flyback电路,我想知道这个电路各个部分的作用,想选取变压器线圈上的最优电感值,还有最优输入频率。已达到效率最大的目的。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电路各个部分的作用”

图中有错误:C2和R3上端应该与C18上端联接。

网友:
“想选取变压器线圈上的最优电感值”

变压器电感值由直流电源电压(V10)、PWM频率和占空比、需要输出的功率决定。

网友:
“还有最优输入频率。已达到效率最大的目的”

“已”应为“以”。
效率与工作频率(影响铁损)、变压器磁通密度(影响铁损)、导线截面积(影响铜损)、管子性能(影响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等等)、变压器绕法等等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电路各个部分的作用”

图中有错误:C2和R3上端应该与C18上端联接。

这个地方确实忘记连线了,请问你懂这个电路的原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确实忘记连线了,请问你懂这个电路的原理么?

反激变换器的工作原理,不是一个帖子里面能够叙述清楚的。
前两天刚刚有位网友贴出来《开关电源设计(第3版)》,那本书里面讲述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激变换器的工作原理,不是一个帖子里面能够叙述清楚的。
前两天刚刚有位网友贴出来《开关电源设计(第3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激变换器的工作原理,不是一个帖子里面能够叙述清楚的。
前两天刚刚有位网友贴出来《开关电源设计(第3 ...

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开关是什么开关儿切为什么开关晶体管连接了两个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开关是什么开关儿切为什么开关晶体管连接了两个电源

V10是为反激变换器供电的电源,直流输出的功率完全由V10提供,电路中各种转换成热的损耗也由V10提供。
V2不是直流电源,而是高频(这个频率就是PWM频率)方波电源,它驱动功率晶体管门极,使功率管不断导通又关断,即所谓驱动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10是为反激变换器供电的电源,直流输出的功率完全由V10提供,电路中各种转换成热的损耗也由V10提供。
V ...

谢谢您的回答,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根据这个电路如何能提高他的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根据这个电路如何能提高他的效率?

提高效率就是减少损耗。
电路中产生损耗的主要地方有
(1)开关功率管饱和导通损耗(功率管饱和时仍有一定压降)。关断损耗通常可以忽略。
(2)开关功率管的开关损耗。
(3)变压器铁心的损耗。
(4)变压器绕组铜线电阻的损耗。
(5)整流二极管的损耗。
等等。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比较次要的损耗。
减少这些损耗,就提高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