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30V,过孔和走线的安全间距是多少 ?

楼主:
常规的4层 PCB。电压为DC30V。

请教:
1. 过孔(通孔)和走线 的安全间距是多少 ?
2. 在哪里可以查到这些资料 ?

谢谢!

网友A:
过孔安全距离岂能给出电压完事
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讨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3683-1-1.html

网友:
应该是孔间距好像没规定,对焊盘的间距是有要求滴。
这个文档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8b1118d1336c1eb91a375df3.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孔安全距离岂能给出电压完事
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讨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3683-1-1.htm ...

谢谢版主!

请问,还需要哪些参数 ?PCB的板材?电流大小 ?

网友:
线宽和安全间距
     当为1.5MM(约为60MIL)时,线间绝缘电阻大于20M欧,线间最大耐压可达300V, 当线间距为1MM(40MIL)时,线间最大耐压为200V,因此,在中低压(线间电压不大于200V)的电路板上,线间距取1.0~1.5MM(40~60MIL)。在低压电路,如数字电路系统中,不必考虑击穿电压,只要生产工艺允许,可以很小。  一般的板子可设为 0.254mm 较空的板子0.3mm 较密的板子可设为0.2-0.22mm , 0.1mm 以下是绝对禁止的
过孔大小的选择:
PCB设计生产中使用的典型的过孔尺寸如下:
    一般的射频(RF)PCB上用于接地或其它特殊需要场合的过孔尺寸为:孔直径16mil,焊盘直径32mil,反焊盘直径48mil;
单板密度不大时使用的过孔尺寸为:孔直径12mil,焊盘直径25mil,反焊盘直径37mil;
单板密度较高时使用的过孔尺寸为:孔直径10mil,焊盘直径22mil或20mil,反焊盘直径34mil或32mil;
在0.8mm BGA下使用的过孔尺寸为:孔直径8mil,焊盘直径18mil,反焊盘直径30mil。
对于过孔阻焊盘大小的设计:
    在改善EMC性能,而又不会严重影响产品质量的前提下,阻焊盘应该设计的尽可能的小。考虑到工厂的过孔加工精度(+/-3mil)和多层板的层间定位问题,PCB需要采用大的阻焊盘来保证成品率,因此阻焊盘的大小最小是比焊盘大12mil,常用的是大20m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孔安全距离岂能给出电压完事
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讨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3683-1-1.htm ...

晕,感觉这个帖子啥也没说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过孔大小的决定因素:
一个过孔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中间的钻孔(drill hole),二是钻孔周围的焊盘 ...

先谢谢版主的耐心细致的回复!

是我的帖子没说清楚吗 ?
我问的是 安全间距 ?怎么版主大哥给我回复的是过孔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版主的耐心细致的回复!

是我的帖子没说清楚吗 ?
我问的是 安全间距 ?怎么版主大哥给我回复 ...

网友A:
其实平时画板时都是经验值,对于有3C等其他认证的板子要认真查一下有关标准的进行设置的

网友C:
如果需要过相关认证的,可以参照认证标准要求。没有指定认证要求的,可以参考一些标准,比如IEC60590-1,我有时候就直接按照100v/mm来干了。这个爬电也有很多细分的,比如四层板的内层,由于污染等级低,爬电距离可以做得比外层小很多,比如400Vrms在外层做4mm的爬电,内层2.5mm足够了。测试过内层2mm爬电,耐压测试3000vrms,60s,漏电2ma,是满足耐压测试的。两个网络之间800vdc我也只留2.5mm内层,外层5mm,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平时画板时都是经验值,对于有3C等其他认证的板子要认真查一下有关标准的进行设置的

非常感谢版主 的耐心细致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过相关认证的,可以参照认证标准要求。没有指定认证要求的,可以参考一些标准,比如IEC60590-1,我 ...

非常感谢!

看到你的回帖后,我的心里就有底了:DC30V,0.3mm 就可以了。

另外,请问 您有 IEC60590-1 这个标准 吗 ?给我发下,再次致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看到你的回帖后,我的心里就有底了:DC30V,0.3mm 就可以了。

另外,请问 您有 IEC6059 ...

这个爬电不是成比例分布的哦,但是30v用0.3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爬电不是成比例分布的哦,但是30v用0.3也没什么问题。

谢谢大神!

研究下这个标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过相关认证的,可以参照认证标准要求。没有指定认证要求的,可以参考一些标准,比如IEC60590-1,我 ...

您好!

附图为 IEC60950-1 的截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 污染级别为2,material group是Ⅱ的情况下,DC100V(or r.m.s. 100V),最小的爬电距离就是1.0mm 。

(请教大侠,我的理解对吗 ?

" 我有时候就直接按照100v/mm来干了。"
大侠真是高人也 !

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附图为 IEC60950-1 的截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 污染级别为2,material group是Ⅱ的情况下, ...

我也是按照1mm  100v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爬电不是成比例分布的哦,但是30v用0.3也没什么问题。

谢谢大神 !

请问,常规PCB 的 Pollution Degree 、Material Group 属于哪个级别的 ?
百度了下(见附图一),Material Group 主要是  IIIa级的。
假如(见附图二),pollution degree是2,那么,最小爬电距离应该是1.4mm,1mm就有点紧张了吧 !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 正确,还请大神 轻拍指点 !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按照1mm  100v做的

请看17楼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