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Energia开发MSP430 LAUNCHPAD串口通信

楼主:
很多文章没有把这两个芯片和电路板版本差异所带来的跳线区别说清楚。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帮助。

串口通信能够实现开发板与PC的相互传输数据,常用于开发板的调试,输出调试信息,直观的观察开发板运行的状况。LAUNCHPAD 板子上的仿真器串口最大通信速率为9600 baud,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最好不要超过这个数值。由于Energia采用了Arduino IDE的方式,用惯Arduino串口传输的朋友都知道,Arduino的Serial.read()每次只能读一个字节,但是有时想进行字符串通讯,就很麻烦了。 这同样也影响到Energia了。但是可以用一种变通的方式去解决这种问题。

下面的代码结合了串口输出和输入的功能:

  • String comdata = "";
  •
  •
  • void setup()
  • {
  •     Serial.begin(9600);//设置波特率为9600
  • }
  •
  •
  • void loop()
  • {
  •     Serial.print("Hello MSP430 LaunchPad!"); //串口打印
  •     delay(500);                               //等待500毫秒
  •     Serial.println("Hello Chen Yi!");        //串口打印加换行
  •     delay(500);                               //等待500毫秒
  •
  •
  •     while (Serial.available() > 0)           //判断串口是否有数据输入
  •     {
  •         comdata += char(Serial.read());      //一个个字符读取,并累加到字符串
  •         delay(2);                             //等待2毫秒
  •     }
  •     if (comdata.length() > 0)                 //判断字符串长度是否为0
  •     {
  •         Serial.println("I received "+comdata);//串口打印加换行
  •         comdata = "";                         //重置字符串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