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DC程序

楼主:
1.ADC和P6是复用的。所以要设置P6.0为AD功能,要确保P6DIR=0X00,即为输入。

其次P6SEL |= 0X01;设置需要的A0端口PIN为AD功能。

2.ADC时钟问题,通过ADCSSEL选择进入的时钟源默认为ADC12OSC,经过分频之后才是ADC12CLK.

当SHP=1时,t_sample是由采样定时器来决定的,整个采样周期的长度是4n倍的ADC12CLK,n由SHT决定。

[cpp] view plain copy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 ADC12CTL0 = SHT0_2 + ADC12ON;             // 设置采样保持的时间为8倍的ADC时钟,Set sampling time, turn on ADC12
  • ADC12CTL1 = SHP;                          // 由采样定时器决定采样的时间,Use sampling timer
  • ADC12IE = 0x01;                           // 只使能ADC12MEM0中断,即转换的数据存入MEM0时中断可处罚,Enable interrupt
  • ADC12CTL0 |= ENC;                         // Conversion enabled
  • P6SEL |= 0x01;

2.ENC只是使能转换。真正的触发转换需要采样触发信号。

当ADC12CTL中SHS为0时,由采样触发信号为软件触发ADC12SC。

[cpp] view plain copy

  • for (;;)
  • {
  •   ADC12CTL0 |= ADC12SC;                   // Sampling open
  •   _BIS_SR(CPUOFF + GIE);                  // LPM0,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
  • }

3.中断程序:转换期间CPU是OFF的,在中断时唤醒了,在中断结束时又CPUOFF。

ADC只有12位,因此最大值为0XFFF,一半为0X7FF。

默认的SREF为AVCC,AVSS。所以0X7FF为AVCC/2。程序含义为当采样到的电压小于AVCC/2,点亮LED。

[cpp] view plain copy

  • // ADC12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 (void)
  • {
  •     if (ADC12MEM0 < 0x7FF)
  •       P2OUT &= ~0x01;                       // Clear P1.0 LED off
  •     else
  •       P2OUT |= 0x01;                        // Set P1.0 LED on
  •     _BIC_SR_IRQ(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

PS:板子上顺时针悬RV4,灯会亮,这时P6.0输入的电压是越来越小,并且小于1.65V。

        逆时针转RV4,等会灭,这时P6.0输入电压越来越大,大于1.6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