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串口通信为何发送出来的数据只有一个?

楼主:
发送一个ABC,只能接受到其中一个字母,每次发送接收的都不一样,波特率设置没有问题,,咋回事?我看手把手书上就这么写的呀?

网友:
连上仿真器,看看寄存器的状态,然后慢慢检查

网友:
只能接受到其中一个字母,谁接收。单片机还串口助手。要是单片机,就先试一下单个字母收发是否正常。要是串口助手,就检查发送部分的相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