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楼主:
  数字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1,基本使用方法
  数字万用表是有源仪表,必须接上电源才能工作,因此使用数字万用表时应首先装上电池。大多数数字万用表使用层叠电池,以DT890B型数字万用表为例, 如图1-66所示,打开数字方用表后盖,装入一枚9V层叠电池,_再将后盖盖好, 然后将表笔插入数字万用表的插孔中。一般习愦上将红表笔按不同测量需要分别 插入“VΩ”或“mA”或“A”插孔,作为正表笔,将黑表笔插入“COM”插孔,作 为负表笔。按下控制面板上的电源幵关(POWER),LCD显示屏应有“000”字符显 示。如果显示出“BAT”字样,表示电池电压不足,应更换新电池。

   使用数字万用表进行测量时,首先应根据测量对象选择相应的挡位,然后估计测量对象的大小,选择合适的量程。例如测量9V电池的幵路电压,可选择直流电压20V挡,如图1-67所示。如果无法估计测量对象的大小,则应先选择该挡位的 最大量程,然后根据显示情况逐步减小量程,直至能够准确显示读数。

   选择测量量程时,应尽量使LCD显示屏中显示较多的有效数字,以提高测量精度。例如测量1.5V电池的开路电压,选择直流电压的200V、20V、2V挡均可测量,但2V挡显示的有效数字最多,因此测量精度较高,如图1-68所示。如果显示屏仅在最高位显示“1”,表示测量对象超过所选量程,应选择更高量程进行测量。

   2.测量直流电压
   测量直流电压时,红表笔插入“VΩ”插孔,为正表笔,黑表笔插入“COM”插孔,为负表笔,转动测量选择开关至直流挡“V-”,数字万用表构成直流电压表,直接并接于被测电压两端即可测量。例如,需测量某电池GB的电压,将正表笔接电池正极、负表笔接电池负极,如图1-69所示,LCD显示屏即显示出被测电池的电压。

   因为数字万用表具有自动显示正、负极性的功能,实际上测量过程中即使正、负表笔接反也能正确显示测量结果。如图1-70所示,测量结果显示为“-6v”,表示正表笔接在了被测电池的负端,负表笔接在了被测电池的正端,被测电池GB的电压为6V。这是模拟万用表所无法比拟的一个优点,特别是在被测电压极性不清楚的情况下,给测量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3.测量交流电压
   测量交流电压时,红表笔插入“VΩ”插孔,黑表笔插入“COM”插孔,转动测量选择开关至交流电压挡“V~”,数字万用表构成交流电压表,直接并接于被测电压两端即可测量。图1-71所示为测量交流220V市电压的例子,测量选择开关置于交流电压700V挡,两表笔不分正、负分别插入市电电源插座的两个插孔,LCD显示屏即显示出被测市电的电压为220V.

   4.测量直流电流
   测量直流电流时,红表笔插入“mA”插孔或“A”插孔,为正表笔,黑表笔插入“COM”插孔,为负表笔,转动测量选择开关至直流电流挡“A-”数字万用表构成直流电流表,串入被测电流回路即可测量。测量200mA以下直流电流时,红表笔应插入“mA”插孔;测量200mA及以上直流电流时,红表笔应插入‘A’c插孔。例如,测量某直流继电器K的工作电流,首先如图1-72(a)s所示,断开继电器K的电流回路,然后将正表笔接电池正极、负表笔接继电器,如图1-72(b)s所示,LCD显示屏即显示出被测继电器K的工作电流“150mA”.

   测量直流电流与测量直流电压同理,测量过程中如果正、负表笔接反,将显示测量结果为“-150mA”,如图1-73所示,表示被测电流由负表笔流向正表笔。数字万用表使得测量直流电流时可以不必考虑其电流方向,这在电流方向不明确的情况下特别方便,测量电流的大小的同时也测出了电流的方向。

    5.测量交流电流
   测量交流电流与测量直流电流相似。转动测量选择开关至交流电流挡“A~”,数字万用表构成交流电流表,串入被测电流回路即可测量。测量200mA以下交流电流时,红表笔插入“mA”插孔;测量200mA及以上交流电流时,红表笔插入“A”插孔。例如,测量40W照明灯泡的工作电流,如图1-74所示,转动测量选择开关至交流电流200mA档,数字万用表构成交流电流表,串入照明灯泡H的电流回路(两表笔不分正负),LCD显示屏即显示出被测照明灯泡H的工作电流“181.8mA”.

   6.测量电阻
   测量电阻,红表笔插入“VΩ”,黑表笔插入“COM插孔”,转动测量选择开关至电阻挡“Ω”,数字万用表即构成欧姆表。测量时如图1-75所示,将两表笔(不分正、负)分别接被测电阻的两端,LCD显示屏即显示出被测电阻R的阻值。测量选择开关的“Ω”挡量程,可根据被测电阻的估计值来选择。如果显示屏仅在最高位显示“1”,表示所选量程小于被测电阻的估计值来选择。如果显示屏仅在最高位显示“1”,表示所选量程小于被测电阻值,这点比使用模拟万用表方便。测量大阻值电阻时,LCD显示屏的读数需要几秒钟后才能稳定,这是正常现象。

   7.测量电容
   测量电容时,不用接表笔,转动测量选择开关至电容挡“F”,数字万用表即构成电容表。如图1-76所示,将被测电容器C插入数字万用表左侧“CX”插孔即可,不必考虑电容器的极性,也不必事先给电容器放电。测量选择开关的“F”挡量程可根据被测电容的估计值选择。如果显示屏仅在最高位显示“1”,表示所选量程小于被测电容值,应选择更高量程再进行测量。测量大容量电容时,LCD显示屏显示的读数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稳定,属正常现象。

   8.测量晶体二极管和测通断
   测量二极管和测通断
   测量二极管时,红表笔插入“VΩ”插孔,为正表笔,黑表笔插入“COM”插孔,为负表笔,转动测量选择开关至二极管与通断挡,如图1-77所示,将正表笔接被测二极管正极、负表笔接被测二极管负极,即可测量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在此挡位还可进行通断测试,将两表笔连接到被测线路的两点,如数字万用表内的蜂鸣器响起,则两表笔所接触的两点间导通或阻值低于90Ω。
   9.测量晶体三极管
   测量晶体三极管直流放大倍数时,不用接表笔u,转动测量选择开关至晶体管参数挡“hff”,如图1-78所示,将被测晶体管插入数字万用表控制面板右上角的晶体管孔即可测量。晶体管插孔左半片标注为“PNP”,供测量PNP型晶体管用;右半边标注为“NPN”,供测量NPN型晶体管用。例如测量S9014晶体管,因为S9014晶体管是NPN型晶体管,所以应插入右半边插孔中,如图1-79所示,LCD显示屏即显示出S9014晶体管的直流放大倍数。

  版权声明:本资料属于购线网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更多资料查看,请前往购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