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姆电阻用来隔离不同的地是否会有一些反作用?

楼主:
1.自己DIY四轴自己设计的电路。测试发现芯片工作正常,测试用的灯也能正常点亮,mpu6050通过串口观察正常工作
2.只有电机驱动不行。如图1。为了防止电流不稳定,所以各个模块的地都分开来,然后用0欧姆电阻连起来。我分了四个地(这个本人也是小白,网上自己找资料看了一些方案然后弄得)
3.测试个个点,发现到mos管之前pwm波都是正常的方波,没有任何问题。电机两端的电压差也随着pwm增大而增加,看着貌似好像也没问题,但是一接上空心杯就是不转。
4.后来自己用另一块板子焊了一组驱动,然后用外部的芯片来控制如图2,结果空心杯能很正常的转动,说名这种驱动方式没问题的。后来我就把stm32的地和点原地之间的0欧姆电阻拿掉,直接用导线连接。发现电机等4-5s就能正常转动了,虽然还是有问题,但是比一开始好多了,所以我就想问问0欧姆电阻是不是不能随便乱放,还有我这种现象出现有哪些原因呢。希望大神指教。我把原理图和pcb文件也发上来。希望能指点其中不足之处。

Zyb_Fly.PcbDoc (1.56 MB, 下载次数: 0)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测这几个点正不正常,一个是mos管输入的开关信号正不正常,这个正不正常不光是有没有波形,幅值还得合适,MOS管是电压驱动,电压低了管子打开不完全。还有就是你空心杯电机的供电是否正常,最好旁边加些电容,电机启动时需要很大电流的,你可以示波器看下是不是启动的时候供电电压被拉下来了。而至于0欧,接0欧是影响了电流的回路,但我觉得你可以先验证前两个问题之后再来看这个0欧。记得在电机边上多加些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测这几个点正不正常,一个是mos管输入的开关信号正不正常,这个正不正常不光是有没有波形,幅 ...

我加了电容之后,电机要等待的时间更久了,然后第二次上电他就一直不会动了,mos管输入信号幅值正常1.7几V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0欧姆电容功率不够,烧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加了电容之后,电机要等待的时间更久了,然后第二次上电他就一直不会动了,mos管输入信号幅值正常1.7几 ...

mos管的资料有么,上面说的开关门限是多少,你的供电电压最好拿示波器检测一下上电并且给信号的过程。

网友:
0Ω电阻时啥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