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CDC输出电容作用

楼主:
如图,是ETA3409的DCDC降压电路(3409开关频率fosc为3Mhz,2A最大输出),此项目Vin是5V,Vout是1.2V,负载最大电流1A多一点,看ETA3409的datasheet上的typic电路是没有这个22pf的,而我看ARM平台商给我们的平台参考设计上却加上了这颗22pf,有如下问题想请教下:
1> 这颗22pf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计算得来?
2> 电感选择的1UH,而根据datasheet上说明,L=Vout(1-D)/(fosc*Iripple),按照1.2V输出计算的话,并且负载电流最大按2A计算的话,规格书说按30%为0.667A,那么计算而得电感应该选择0.47uh,参考设计选择了1uh,电感选大了有影响吗?看资料,说只要不超过其饱和电流,按照公式来算纹波电流与fosc和L是成反比的,即电感越大纹波越小。是否正确。
3> 看datasheet上有讲到,纹波电流被限制在最大输出电流的30%,这个30%是芯片内部设计决定的吗?
谢谢。

网友:
1> 这颗22pf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计算得来?

开关电源稳定输出,仍然遵循PID(比例、积分、微分)规律,此电容正是为了提供微分控制。期作用是在输出电压突变时(例如因为负载变化而产生的输出电压变化),对输出电压提前加以控制,以加快输出电压补偿。
至于如何计算,那要根据整个反馈环路的各项参数才能够进行。对芯片的使用者来说多半是实验得出的数值。

网友:
2> ……电感选大了有影响吗?……
电感选得太大,会影响稳压电源反应的速度使反应速度变慢。但选1uH,应该不会产生可观察到的影响。

网友:
2>……看资料,说只要不超过其饱和电流,按照公式来算纹波电流与fosc和L是成反比的,即电感越大纹波越小。是否正确。

完全正确。

网友:
念书时,模电老师谢君堂告诉我,元件选择参数,计算是个大概,再做实验试哪些参数好用。

网友:
如芯片的datasheet已经给出了参考电路,包括参考电路的元件参数,这是人家已经试验验证过的,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了
电感参数大小这个最好参考人家手册中的说法选,
电感参数也是有范围的,超过范围的效果不好,一般要依据电流值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