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诺图

楼主:
各位高手们,小弟最近在自学plc,感觉头大(>﹏<),有个问题实在看不懂,请师傅们给指导指导,先感谢^_^。问题:真值表是怎么变成卡诺图如何去分析才能透彻?

网友:
找本数电书,肯定都有讲,卡诺图自从我数电考完试之后,就再没接触过了,早忘了。

网友:
找本数字电路的书吧,上面有详细讲解。卡诺图就是方便化简用的。

网友:
我记得multisim上有一个功能,就是反推出逻辑式,就是你输入数,他能够反推出关系式,你可以试试看,不过这个只是起辅助作用,还是要搞懂原理

网友:
找本数电书。

网友:
填卡诺图的要点是:
1,卡诺图的表头有个特点,就是相邻的变量只有一位变化,即使将卡诺图卷起来(上下或左右均可)还是满足这个特点。
2,将与卡诺图表头对应的真值填进去后,将相邻的“1”圈起来(注意只能圈2个、4个、8个等,即按照2^n圈)就可以化简了。

网友:
数电课本有讲卡诺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