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路过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PC端是WIN64位系统,已经用过两块未拆封的板子,试过CCS6.2以及CCS7.2,但是还是出现图片上的情况,然后在CCS中Debug的时候,说链接不到目标板。。。。。

网友:
板子是C2000F28069M的发射板

网友:
手动安装驱动,驱动软件路径指定在ti根目录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