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又来求助了,这段代码是要执行什么呀

楼主: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2DIR = BIT7;                            // P2.7output
  TB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BCCR0 = 50000;
  TBCTL = TBSSEL_2 + MC_2;                  // SMCLK, contmode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void Timer_B (void)
{
  P2OUT ^= BIT7;                            // Toggle P3.4
  TBCCR0 += 50000;                          // Add Offset to CCR0
}

网友:
P2.7周期性输出方波

网友:
用定时器每隔一段时间,取反转P2.7脚

网友:
/13中断被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