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H554开发板的MP3语音播放

楼主:
Mini MP3 Player是一款小巧的MP3播放模块,可以直接通过扬声器发出声音。该模块完美集成了MP3WAVWMA的硬解码,同时支持TF卡驱动及FAT16FAT32文件系统。在播放时,它无需繁琐的底层操作,具有使用方便,稳定可靠的特点。
该模块可采用电池供电,并带配有2中播放模式,即按键方式和串口控制方式。通过简单的串口指令即可完成对指定音乐的播放。
该模块的引脚分布如图1所示。
1 引脚分布

这里我们仅使用到以下引脚:
1--Vcc  模块电源输入引脚,使用时接5V电源。
2--RX   UART程序数据输入端,接CH554TX引脚。
6--SPK2 喇叭+
7--GND 模块电源输入引脚,使用时接电源地。
8--SPK1 喇叭-

在串行通讯模式下,该模块共提供了下一首、上一首、播放、暂停、停止、音量设置及播放指定乐曲7种指令。在本人预定的制作题目智能语音展板中,主要涉及的指令有:音量设置和指定播放2个指令,即使用触摸键选择后,就播放指定的语种进行讲解。后面有时间的话,再配上感知功能,以便具有一定的智能性并达到节能的目的。
指定播放指令格式:
uint8_t cmd3[] = {0X7E, 0xFF, 0x06, 0X03, 00, 00, 01, 0xFE, 0xF7, 0XEF};
音量设置指令格式:
uint8_t cmd6[] = {0X7E, 0xFF, 0x06, 0X06, 00, 00, 10, 0xFE, 0xE5, 0XEF};
由于这2个指令均含有参数,故在指令中需变更其校验码,以音量设置为例,其校验码的计算函数如下,其中参数index为设置的音量值。
void setVolume(uint8_t index)
{
        uint8_t checksum = 0;
        cmd6[6] = (uint8_t)(index);
        for (int i=2; i<8; i++)
        {
                checksum += cmd6[i];
        }
        cmd6[8] = (uint8_t)~checksum;  //计算校验码
}

执行语音播放的主函数如下,其运行状态如图3所示。
void main( )
{
       UINT16 i = 0;
           CfgFsys( );
       mDelaymS(20);
       mInitSTDIO( );
       #if GPIO_INTERRUPT
       GPIOInterruptCfg();
           EA = 1;
       CH554UART0SendByte(0x7f);
           setVolume(15);
              for(i=0;i<10;i++)
           {
                  CH554UART0SendByte(cmd6[i]);
       }
                mDelaymS(80);
                playn(2);
                for(i=0;i<10;i++)
           {
                  CH554UART0SendByte(cmd3[i]);
       }
#endif
          while(1);
}

3 播放状态图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jennyzhaojie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如果拍个播放的视频就更直观了

网友:
用CH554控制MP3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拍个播放的视频就更直观了

回头试一试。

网友:
CH554系列USB实用例程请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7134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