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分频模块哪儿错了

楼主:
请问各位前辈,我用ISE软件写了一个分频模块,但是结果是这样的,请问哪儿出错了

网友A:
6分频,看不出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分频,看不出错误

但是结果就是不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结果就是不对呢

结果就是6分频,哪里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果就是6分频,哪里不对?

仿真结果那儿是红色的不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