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4评测】第3篇 烧录,固件下载环境评测

楼主:
       上篇说完CH554的软件开发环境,这一篇来说说CH554的下载烧录软件。

       沁恒CH554支持串口下载烧录和USB下载烧录。不过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安装沁恒的下载烧录软件WCHISPTool。

首先,我们从沁恒的官网下载安装WCHISPTool。
       http://www.wch.cn/download/WCHISPTool_Setup_exe.html

       安装过程很简单,按照提示一步一步来就可以了,这里就不详说了。WCHISPTool是沁恒CH55X和CH56X系列单片机程序烧写软件,支持用户程序烧录、校验以及DataFlash编辑。支持USB、串口以及网络三种接口。WCHISPTool支持下载的器件有CH530G,CH530Q,CH534G,CH534S,CH536G,CH536S,CH536L,CH537X,CH557T,CH557Q,CH558T,CH558L,CH559T,CH559L,CH561Q,CH562Q,CH563Q,CH563L 。

其次,我们要选择下载烧录的方式。

       前面说过沁恒CH554支持串口下载烧录和USB下载烧录两种方式。我们下面分别说明。

       沁恒CH554下载烧录需要5V供电,所以JP3跳线(下图红框)选择 5V 供电(2-3)

1、串口下载方式设置:

       我在第一篇评测中说过,CH554评估板上的USB转串口模块是利用沁恒自己的CH340芯片实现的,所以我们要先安装CH340的USB驱动程序。
       http://www.wch.cn/download/USBSER_ZIP.html

       沁恒CH554串口下载烧录模式是通过芯片的P16(RXD)和 P17(TXD)引脚进行的。所以我们要把USB转串口模块接到串口1上。所以JP1跳线(下图红框)选择 串口1(跳线帽接红色线标记的两个跳线)

       打开之前安装好的下载烧录软件WCHISPTool。

       插好USB线缆,连接上面接跳线的图中的USB口,按住Download 键S2(下面第一张图中红色框中的按键),通过开关S1(下面第二张图中黄色框中的拨码开关)给评估板上电,然后松开Download 按键,此时CH554进入串口下载模式;

      然后按照下列顺序设置相应的烧录型号、串口下载方式、相关设置等:
a.选择芯片系列:点击“8 位 CH55X 系列”标签页面;
b.选择芯片型号:在“芯片型号”列表中选择 “CH554”;
c.选择下载方式:在“下载方式”列表中选择“串口下载”;
d.下载配置:在“下载配置”栏内,对下载配置进行设置;
e.选择下载端口:可以在“串口设备列表”中选择与评估板相连的串口号:

2、USB口下载方式设置:

       CH554评估板上的USB下载是直接利用沁恒CH554芯片自己的USB口实现的,所以我们要先安装CH554的USB驱动程序,实际上,这个USB驱动程序已经在安装下载烧录软件WCHISPTool时安装过了,我们第一次使用时需要运行一下。

        打开之前安装好的下载烧录软件WCHISPTool。

        运行之后,我们插好USB线缆,连接下图红框中这个USB口或MicroUSB口,按住Download 键,通过开关S1给评估板上电,然后松开Download 按键,此时电脑会找到新USB设备,并安装驱动。安装好之后,CH554进入USB口下载模式;

       然后按照下列顺序设置相应的烧录型号、USB下载方式、相关设置等:
a.选择芯片系列:点击“8 位 CH55X 系列”标签页面;
b.选择芯片型号:在“芯片型号”列表中选择 “CH554”;
c.选择下载方式:在“下载方式”列表中选择“USB 下载”;
d.下载配置:在“下载配置”栏内,对下载配置进行设置;
e.选择下载设备:可以在“USB 设备列表”中选择指定的设备;
如果设备连至 PC,软件检测到,会出现如下图 3.2“USB 列表”显示“型号 CH554……1 号设备”;

如果没有检测到设备插入,可查看(10)是否连接 5V,USB是否连接好等;

最后,开始下载。

3、下载方式设置好之后,接下来,我们选择要下载烧录的文件和其他一些设置,开始下载烧录。

f.选择下载文件:如下载配置中未启用IAP,只需为 “用户程序文件”选择对应的下载文件;如启用IAP ,需为“IAP 程序文件”和“用户程序文件”选择对应的下载文件;
g.文件下载烧录:点击“下载(D)”按钮进行文件下载烧录。
h.如果在前面“下载配置”中选中了“下载完成后自动运行程序”,则 MCU 会自退出下载模式,自动加载运行用户程序;如果未选中,则需要手工给硬件重上电后,加载运行用户程序。
i.下载结束,软件会在“下载记录”栏显示当前下载状态,下载成功下图。

      最后,我们一起看一下上篇编译的修改后例子程序下载烧录后的运行结果。
           (稍后补图,想要动态显示,视频太大,GIF格式需要学习一下)

到此,开发环境就评估完了。接下来评估MCU外设和代码。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yang_alex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推荐一个屏幕录像软件,可以把指定区域动画转换为gif格式,很方便。

网友:
CH554系列USB实用例程请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71344-1-1.html

网友:
很不错,讲的很详细

网友:
他娘的我去他官网找了半天没找到说怎么用USB下载,居然在这里计较嘎达找到了,你说那个编写手册的人是不是想挨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