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54评测:5.PWM实现呼吸灯

楼主:
CH554提供了2路8位PWM,PWM可以选择默认的输出极性为低电平或者高电平,可以动态修改PWM 的输出占空比
本次测试使用PWM1,通过动态调整PWM的占空比,实现对应端口P15LED的明暗变化控制,达到呼吸灯的效果;

使用P1.5端口输出PWM信号,在P1.5端口外接LED限流电阻和电源(通过低电平来点亮LED)

使用到PWM相关寄存器;

程序比较简单,动态调整PWM_DATA1寄存器内的数据,达到输出占空比的变化

使用串口下载程序,

动态效果图,
小结:PWM的配置比较方便,输出极性可控,时钟可以进行分频设置;应该可以用于电机调速、LED灯的调光,后面我计划试一下PWM的LED照明的调光效果(不知道是否会出现闪烁现象)。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zhang7309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线性的看起来感觉亮的时间长,暗的时间短,对数曲线的看起来漂亮些

网友:
CH554评测—by zhang7309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7948-1-1.html

ch554测评汇总贴:
汇总:CH554测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8476-1-1.html

网友:
CH554系列USB实用例程请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71344-1-1.html

网友A:
不知道供货链是否完善的, 有点看中这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供货链是否完善的, 有点看中这芯片了

您好,南京沁恒原厂出货,目前大批量出货中,现货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