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固件升级包中的BIN文件如何修改

楼主:
有个考勤机需要升级,但被序列号写死了,升级包中的.BIN文件可以通过重新命名成RAR文件,查看可以看到是由三个文件夹组成。其中一个有个文档有序列号,请大神帮忙,看如何修改保存。上面那种方法只能查看,保存又是原样。BIN文件不能用虚拟光驱打开。大家有何办法,万分感谢!!

网友:
没有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linux下打包的,最里一层是tar打包不压缩,外面一层是gzip压缩。会linux的应该可以帮你搞定,我不会linux,我现在直接编译里面打包文件,可以替换掉你所说的序列号,但是不会最后压缩成跟原来结构一样的。

你原来的文件,文件名改的时候,相应里面压缩文件名也是跟着改的。

网友B:
这个基本可以搞定了,你想怎么改?你的邮件也收到了。要把56.bin中的序列号添加到邮件的G60.bin吗?还是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基本可以搞定了,你想怎么改?你的邮件也收到了。要把56.bin中的序列号添加到邮件的G60.bin吗?还是怎 ...

大神真牛!!麻烦加我发邮件那个Q,具体怎么改详聊。再次感谢!

网友:
学习了,我下载了都是写乱码在里面,看不懂,大神您们是怎么看到里面有3个文档的

网友:
这不就是汉王C340的考勤机固件嘛  原来是个同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