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接收nrf24le1的发射数据

楼主:
我是用天线链接示波器想看一下发射的数据波形,结果采集不到,只有一个在几百M而且频率不断变化的一个信号,而且这个信号不发数据包的时候也是有的,断电之后就没了,有没有大神能帮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的?(示波器带宽是够的)

网友:
什么型号示波器?2.4G的信号,你得用20G以上的示波器测

网友:
信号幅度在什么范围?加屏蔽盒后有什么效果吗?

网友:
尼奎斯特定理(Nyquist Theorem),也称为采样定理(Sampling Theorem),是由哈里·尼奎斯特(Harry Nyquist)和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该定理描述了在数字信号处理中,为了准确地重建一个连续信号,采样频率必须至少是信号中最高频率成分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