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关于TA计时器程序疑问

楼主:
 MSP430程序中:
        TACCR0=0;
        TACTL = MC_0;

这两句语句中是TACCR0=0是什么意思,实现什么功能?是让TA计时器停止工作吗?新手

网友:
不多说,先上图

(图可能有点小,看不清字,这个你去翻芯片手册吧 =_=)
你在这里设置了TACTL寄存器的MC位=0,表示你选择了stop mode,也就是说,不使用这个定时器。这种情况下,你设置TACCR0=0,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一般我在用TA做PWM输出时,TACCR0的值用来设定PWM的周期,另外用TACCR1的值来设定占空比(假如我是用TA的通道1作为PWM输出的话)。
接着上图,图里说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