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还剩多少电,你会去寻找电源?

楼主:
重度手机依赖症患者举爪子~
管管默默举手,不知道网友们有多少跟我一样举手的
你可能觉得我接下来想跟大家聊的是手机依赖症的程度或者哪里哪里不好或者要怎么克制等等等等,
不,我任性,我偏偏不,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手机党们,你们在手机剩下多少电量的时候才会“不情不愿”的让手机去“吃饭”充电?

你会边玩手机边充电吗?

边玩边充电这种行为会损害手机吗?

怎么合理的给手机充电(同时又能愉快的玩耍呢????)

---------------------------------------------

管管好经常玩着手机看小说舍不得放下,低电提醒了一遍又一遍最后关机才充电,或者被我家的强制拖去充电,,明明知道这样不对,但是看起小说来就是忍不住。。。

网友A:
以前都是看电量小于50%才充,最近习惯把手机用到自动关机再充,就连iPad都是用到自动关机  听说这样对电池非常不好

网友B:
一般都是睡觉前充,一天一充,电量够用,很少出现低电提示

网友:
大概剩5%时去充电

网友C:
50%以下马上找充电器充起,万一临时有事要出门手机没电咋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以下马上找充电器充起,万一临时有事要出门手机没电咋办呢

50???50在我眼里还有好多电。。o(╯□╰)o。。我都是那个用到关机,或者个位数的电量了才去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睡觉前充,一天一充,电量够用,很少出现低电提示

厉害啊,你竟然电量够用一天。你睡前充不怕睡着了忘记拔下来吗?过充也不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前都是看电量小于50%才充,最近习惯把手机用到自动关机再充,就连iPad都是用到自动关机  听说这 ...

有了小家伙的原因吗?

网友:
我开个脑洞
什么时候应该充电 从用户角度 感觉不够用的时候就充了啊 如果中午吃饭时候知道下午去机场 当然吃饭的时候找个电源就充了啊。这好像是废话。
那么说点有用的,电池在什么时候充电好, 手机自动关机的时候 是不是电池一点电也没有了? 我认为不是,出于保护考虑,不可能让电池过放电,所以一般不会到0%。 我们看到的手机显示0%可能还有实际的5%作用,只是不能工作而已。从现在聚合物电池电压曲线来看,中间30%-70%区域的内阻平稳,生热量相对少一点,如果能做到经常在这个区间充电我觉得从生热和老化角度对电池是有利的。
当然了,还是要考虑实际情况,毕竟不能让用户将就电池。

网友:
平时没怎么玩,一般1天充一次,每天睡前充电,一般还有10%-2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了小家伙的原因吗?

不全是,主要原因是现在是重度电脑使用者,电脑 iPad 手机 都用同一个账号登陆,平时的来电话都是用电脑或iPad直接接的类似下图这种,只有晚上的时候才想起手机没电要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啊,你竟然电量够用一天。你睡前充不怕睡着了忘记拔下来吗?过充也不好吧》

天天过充,一充就是一宿。现在都是智能手机自己会管理充电的,如果不一只充电,那么第二天就不是满电了,没安全感

网友:
工作日也是一天一充,周末玩点游戏会多充一两次,一般低于50%且没空用手机就会充电,比如吃饭,睡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开个脑洞
什么时候应该充电 从用户角度 感觉不够用的时候就充了啊 如果中午吃饭时候知道下午去机场 当然 ...

从理论上让我们了解什么时候该充电

怪不得很多手机 到20%的时候就提示要充电了

网友:
这得看情况,如果觉得接下来好几个小时都不可能有充电的机会的时候,我会先把手机充满再说。
如果没啥要紧事的话,一般也就在20%左右开始充电。

网友:
10%--20%之间吧。偶尔会少一点再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啊,你竟然电量够用一天。你睡前充不怕睡着了忘记拔下来吗?过充也不好吧》

我的一般用三天才充吧 有wifi都不怎么开网络的。

网友:
电量在50%左右,如果还是赶上上午,要找充电器进行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