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PWM驱动频率

楼主:
直流电机的PWM驱动频率一般是多少?前几天调了一个电机的驱动电路,8K的频率MOS管老是烧,调到1K后就可以

网友:
我前几天给别人做了一个程序用的是25KHz,他们要求的,因为这个频率不会产生人可以听到的噪音(20Hz—20KHz)。电路不是我做的,没有注意,但是我是在硬件上调试的程序,用这个频率控制电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门极驱动跟DS间电压,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
新风系统常见的直流电机驱动频率在1-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