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的反馈

楼主:
(1)为什么在放大电路中一般要引入反馈网络:

引入负反馈呢主要是使放大电路工作在线性区,使输出电压不超过最大输出电压,因为不引入负反馈其电压放大倍数很大,理想化可认为是无穷大,引入之后就降到了很小,但够了。然后是对放大电路的一些性能的影响:首先,对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与稳定性的影响:以牺牲放大倍数来稳定放大电路,比如没有引入负反馈时放大倍数为Au,变化率为10%,引入1+AF为100的反馈电路,那么放大倍数为Au/(1+AF),但变化率为0.1%;其次,对输入电阻的影响:串联负反馈增大输入电阻1+AF倍,并联负反馈减小输入电阻至1/(1+AF);对输出电阻的影响:电流负反馈增大输出电阻1+AF倍,电压负反馈减小输出电阻至1/(1+AF);还能展宽频带:下限频率下降至1/(1+AF),上限频率上升1+AF倍,所以频带更宽。最后可以减小非线性失真等等作用。

(2)怎么判断反馈放大电路是哪种类型的反馈?

引入负反馈呢主要是使放大电路工作在线性区,使输出电压不超过最大输出电压,因为不引入负反馈其电压放大倍数很大,理想化可认为是无穷大,引入之后就降到了很小,但够了。然后是对放大电路的一些性能的影响:首先,对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与稳定性的影响:以牺牲放大倍数来稳定放大电路,比如没有引入负反馈时放大倍数为Au,变化率为10%,引入1+AF为100的反馈电路,那么放大倍数为Au/(1+AF),但变化率为0.1%;其次,对输入电阻的影响:串联负反馈增大输入电阻1+AF倍,并联负反馈减小输入电阻至1/(1+AF);对输出电阻的影响:电流负反馈增大输出电阻1+AF倍,电压负反馈减小输出电阻至1/(1+AF);还能展宽频带:下限频率下降至1/(1+AF),上限频率上升1+AF倍,所以频带更宽。最后可以减小非线性失真等等作用。比如反相比例运算放大器,同相比例运算放大器,电压跟随器等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93608110.html

(3)放大器的平衡电阻怎么确定,可加?可不加?加了有什么作用?不加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待回去实验了在总结)

(4)三种放大电路的区分,以发射极为交流电路的参考点称为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同理等。共射放大电路既能放大电压,又能放大电流;属于反相放大电路,通频带是三种电路中最小的,适用于低频电路,常用作低频放大电路的单元电路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没有电压放大倍数,只有电流放大倍数,属于同相放大器,是三种放大电路中输入阻抗最大,输出电阻最小的电路,具有电压跟随的特点,频率特性较好,常用于电压放大电路的输入级,输出级和缓冲级。

共基极放大电路:没有电流放大作用,只有电压放大作用,具有电流跟随的特点,输入电阻下,电压放大倍数、输出电阻与共射放大电路相当,同相放大电路,三种电路中高频特性最好的电路,常用于高频或宽频输入阻抗的场合。

(5)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的确定:不产生失真,偏置电阻,以及输入信号的频率,三极管的频率参数都等都会影响放大电路的放大性能,放大倍数、失真,为什么放大器的放大在负半周和正半周不一样?为什么频率低于一定值时,电压放大倍数小于1?

(6)放大器输入信号幅值到达一定值时,输出信号幅值达到最大,当继续增加输入信号的幅值时,输出幅值发生饱和失真现象,

(7)三极管放大电路的饱和失真和截止失真,定义,分析方法?

(8)正反馈和负反馈:如果反馈的信号通过相加点注入输入信号里后增强了原始信号,引起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增加,则是正反馈,否则就是负反馈。

(9)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如果反馈组件并联在输出端就是电压反馈,如果反馈组件串联在输出端就是电流反馈。

(10)并联反馈和串联反馈:如果反馈组件并联在输入端,就是并联反馈,反之串联反馈

(11)有两种方法通常用来判断是什么反馈电路,观察法和信号短路法;信号短接法:在输入端将放大器的反馈信号对地短接;在输出端将输出信号对地短接。在输入端若果反馈信号对地短接后如果输入信号无法加入放大器,则可确定为并联反馈;否则为串联反馈;在输出端,如果输出信号对地短接,反馈信号消失,可确定为电压负反馈,否则为电流负反馈。

(12)多级放大电路的耦合:电容耦合,电容具有通交流隔直流的作用,所以用电容耦合可以很好的滤除掉直流成份,最终使放大电路的各个级的静态工作点不受前级的影响,但是当第一级的输出信号频率较低时,电容对他的阻抗很大,这时,耦合电容的容抗对信号产生很大的衰减,对变化缓慢的直流信号传输很不利,通常在低频下不采用电容耦合的方式。

(13)功率放大器:功率放大器分为 、甲类功放(效率比较低,实际上就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 乙类功放一种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一种是乙类推挽电路(会在正负交界处产生交越失真) 、 甲乙类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