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学习笔记

楼主:
1、  同相放大电路加在两输入端的电压大小接近相等

2、  反相放大电路的重要特征是“虚地”的概念

3、  PN结具有一种很好的数学模型:开关模型à二极管诞生了à再来一个PN结,三极管诞生了

4、  高频电路中,必须考虑PN结电容的影响(正向偏置为扩散电容,反相偏置为势垒电容)

5、  点接触型二极管适用于整流,面接触型二极管适用于高频电路

6、  硅管正向导通压降0.7V,锗管为0.2V

7、  齐纳二极管(稳压管)工作于反向击穿状态

8、  肖特基二极管(Schottky,SBD)适用于高频开关电路,正向压降和反相压降都很低(0.2V)但是反向击穿电压较低,漏电流也较大

9、  光电二极管(将光信号转为电信号)

10、             二极管的主要参数:最大整流电流,最大反相电压,漏电流

11、             三极管有发射极(浓度最高<需要发射电子(空穴)嘛,当然浓度高了>),集电极,基极(浓度最低)。箭头写在发射极上面<发射的东西当然需要箭头了!>

12、             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是让BJT工作在放大工作状态下的前提条件。三种连接方式:共基极,共发射极(最多,因为电流,电压,功率均可以放大),共集电极。判别三种组态的方法:共发射极,由基极输入,集电极输出;共集电极,由基极输入,发射极输出;共基极,由发射极输入,集电极输出。

13、             三极管主要参数:电流放大系数β,极间反向电流,(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集电极最大允许耗散功率,反向击穿电压=3个重要极限参数决定BJT工作在安全区域)

14、             三极管数学模型:单管电流放大

15、             射极偏置电路:用于消除温度对静态工作点的影响(双电源更好)

16、             三种BJT放大电路比较:共射级放大电路,电流、电压均可以放大。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只放大电流,跟随电压,输入R大,输出R小,用作输入级,输出级。共基极放大电路:只放大电压,跟随电流,高频特性好

17、             去耦电容:输出信号电容接地,滤掉信号的高频杂波。旁路电容:输入信号电容接地,滤掉信号的高频杂波。交流信号针对这两种电容处理为短路

18、             BJT是一种电流控制电流型器件(双极型),FET是一中电压控制电流器件(单极型)

19、             主流是从发射极到集电极的IC,偏流就是从发射极到基极的Ib。相对与主电路而言,为基极提供电流的电路就是所谓的偏置电路。

20、             场效应管三个铝电极:栅极g,源极s,漏极d。分别对应三极管的基极b,发射极e,集电极c。<源极需要发射东西嘛,所以对应发射极e,栅极的英文名称是gate,门一样的存在,和基极的作用差不多>其中P型衬底一般与栅极g相连

21、             增强型FET必须依靠栅源电压Vgs才能起作用(开启电压Vt),耗尽型FET则不需要栅源电压,在正的Vds作用下,就有较大的漏极电流流向源极(如果加负的Vgs,那么可能出现夹断,此时的电压成为夹断电压Vp***重要特性***:可以在正负的栅源电压下工作)

22、             N沟道的MOS管需要正的Vds(相当于三极管加在集电极的Vcc)和正的Vt(相当于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的Vbe),而P沟道的MOS管需要负的Vds和负的Vt

23、             MOSFET主要参数:开启电压Vt,夹断电压Vp。极限参数:最大漏极电流Idm,最大耗散功率Pdm

24、             MOSFET三种放大电路:共源极放大电路(共射极),共漏极放大电路(共集电极),共栅极放大电路(共基极)

25、             差分式放大电路:差模信号:两输入信号之差。共模信号:两输入信号之和除以2。由此:用差模与共模的定义表示两输入信号可得到一个重要的数学模型:任意一个输入信号=共模信号±差模信号/2

26、             差分式放大电路只放大差模信号,抑制共模信号。利用这个特性,可以很好的抑制温度等外界因素的变化对电路性能的影响。具体的性能指标:共模抑制比Kcmr

27、             集成运放的温度漂移是漂移的主要来源

28、             集成运放的参数:最大输出电流,最大输出电压

29、             VCC是电路的供电电压, VDD是芯片的工作电压

30、             放大电路的干扰:1、将电源远离放大电路2、输入级屏蔽3、直流电源电压波动(采用稳压电源,输入和输出加上滤波电容)

31、             负反馈放大电路的四种组态:电压串联负反馈(稳定输出电压),电压并联负反馈,电流串联负反馈(稳定输出电流),电流并联负反馈

32、             电压、电流反馈判定方法:输出短路法,设RL = 0,如果反馈信号不存在,为电压反馈,反之,则为电流反馈。

33、             串联、并联反馈的判定方法: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的求和方式,若为电压形式,则为串联反馈,若为电流形式,则为并联反馈

34、             功率放大电路的类别:甲类(全部)、甲乙类(50%以上)、乙类(50%)(按照输入信号在整个周期流经器件大于0的百分比)

35、             RC振荡电路适用于低频,LC振荡电路适用于高频电路

36、             电压比较器,时滞比较器,集成电压比较器,方波产生电路,锯齿波产生电路

37、             直流稳压电源:电源变压器à整流电路à滤波电路à稳压电路

38、             滤波电路:利用电抗元件的储能作用,可以起到很好的滤波作用。电感(串联,大功率)和电容(并联,小功率)均可以起到平波的作用。

39、             开关稳压电源与线性电源:线性电源,效率低、发热强、但是输出很稳定。开关电源,效率高、发热一般、但输出纹波大,需要平波

40、             开关稳压电源有降压和升压两种,降压中有续流二极管,LC滤波电路。升压中有电感,稳压二极管,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