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铺铜的问题

楼主:
如图:左边黄色正方形丝印内的方形焊盘是顶部和底部都有焊盘的,并且都是接地,顶层铺铜时要求用十字接地,而底层接地要求用全包裹式那种,但右边长方形框内的第2第4焊盘顶层与底层都只能用十字形连接,请问老师,如何操作

网友:
用填充,放置---填充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都是在多边形的铺铜里设定。 上面估计不用改什么了。或者改下弧度之类的也行。如果想实心的话下层把 里面的轨迹宽度大于栅格尺寸就好了

网友:
补充,如果你想把左侧方块里面改成焊盘的话就加大中间的那个过孔的外边尺寸,改下这里的尺寸就好了。

网友:
铺地,分顶层和底层两次铺,规则不一样,也可以小范围再铺一次,但是上次得留出空间来

网友:
多铺几次,配置十字还是全包的方法楼上已经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