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申请样片倒计时——什么值得申请】解析样片亮点,顺些防水(IP68)连接器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dingzy_2002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我看到EEWORLD与TE举办的:《TE户外照明互连解决方案样片来袭 免费申领进行中!》
https://bbs.eeworld.com.cn/huodong.php?id=343

1、本次共有27种样片可供大家进行免费申请;;
2、选择所需样片,并点击样片图片右侧按钮,填写数量并申请表单 (可多选);
3、活动期间,每个月公布一批获得TE样片的名单,并安排派送样片。

看了下样品图片,有些连接器还是有亮点的;
虽然我的工作的行业并非照明,但是此批样品中有我想要的(IP67/68)连接器可用;
TE连接器在汽车电子上很有影响力,我使用连接器,国外品牌绝大多数是TE的产品。
在我看来,TE的连接器性能稳定,产品体积较小,尤其是防水系列连接器。
但就是价格偏中高端。

样品共8个产品系列,分别是:
1.LUMAWISE 调光插座、底座和上盖
2.COOLSPLICE系列连接器
3.SLIMSEAL 微型IP67防水线到线连接器系列
4.LIGHT-N-LOK 带锁扣的模组化连接器
5.模组化 可释放的插入式连接器
6.LUMAWISE Endurance S模块
7.NECTOR M 电缆组件
8.SLIMSEAL 圆形连接器系列

nmg

网友:
1.LUMAWISE 调光插座、底座和上盖

这个系列有4种样品可申请。是符合ANSI C136.41 可旋转调光插座。
不过,这种插座国内外的生产厂家还是较多的,
相较而言,如果要是对连接器可靠性要求较高,TE的东东还是有保证的。
TE的介绍是:
       TE Connectivity新推出的符合ANSI C136.41要求的完全可以旋转调光插座
       可在ANSI C136.41-2013调光光控器单元和灯具之间提供电气和机械互连。
       符合ANSI C136.41要求的调光插座非常适用于室外商用和公共照明设备,可
       提供两个或四个调光端子,支持0-10 VDC调光方法或数字可寻址照明接口
       (DALI),同时利用三个稳固的扭锁端子提供可靠的电源互连。

网友:
2.COOLSPLICE系列连接器

2-COOLSPLICE 系列连接器
这个系列有5种样品可申请,我申请了其中4种样品。看中的是其IP67/68的防水能力。
一般这种照明连接器,国内能达到IP68的不多,而且我是想将此样品试用在商用车(如轻货,重载汽车)车辆应急照明的这方面。
这类车辆工作环境较差,如果有个较好的防水引线产品,能更好的提高其工作可靠性。
当然,TE推荐的是室外照明行业……
TE的介绍是:
TE Connectivity (TE)的CoolSplice系列连接器已经延展到包含大线径的使用。所
有CoolSplice连接器均兼容常用钳子实现按钮连接。两种导线分别进行单独连接
以提高易用性,由此可对一条导线进行出厂预连接,在安装期间对另一条导线进行
现场连接。所有CoolSplice连接器均有基于标准产品的注胶密封防水型产品,将
CoolSplice的应用范围扩大到要求具有相应防护等级的恶劣环境应用。设计注重细
节,主体材料清晰,可通过外观对连接进行检验,并可区分标准产品和防水密封型
产品。红色、黄色和蓝色编码的端接按钮可标识线径,便于将不同线径与相应的连
接器匹配。

网友:
3.SLIMSEAL 微型IP67防水线到线连接器系列

3-微型SLIMSEAL
此系列的4种样品,我均申请样品。
其实数据手册中有更多的型号,有2芯和3芯两个系列,颜色有3种:白黑红。
此系列样品和汽车产品较为相像,体积较小。防水能力也不错:IP67。

TE的介绍:
TE Connectivity (TE)推出微型SlimSeal防水连接器系列。这款防护等级达到
IP67的连接器可承受最恶劣的环境条件,非常适用于室外照明以及其它高湿度
应用。微型SlimSeal防水连接器系列配有按压释放弹簧锁,可确保连接器的插
接安全。此款连接器有2位和3位,提供三种颜色,以便轻松标识和组装。

网友:
4.LIGHT-N-LOK 带锁扣的模组化连接器

这个系列种类较多,申请样品只有4种;
看了下数据手册,此系列连接器是在大家常用的连接器产品体积下,最大电流达做到了8A。适合空间有限而对电流要求大的空间内使用
TE推荐的是楼宇照明用。个人看,还有集中电器箱也很适用。
TE的介绍:
TE Connectivity (TE) 推出 2位LIGHT-N-LOK模组化带锁扣连接器。此款
连接器采用插入式端接,无需压接端子,无需使用任何工具即可轻松完成现场
安装。连接器采用紧凑设计,非常适合空间有限的应用。此款连接器提供四种
颜色,并采用模组化设计,便于识别和组装,适用于室内照明应用

网友A:
5.模组化 可释放的插入式连接器

5.模组化
注意,这个系列第一个图片与链接是错误的,应该是这个:

这种产品在室电市场有很多类产品,不过,TE的这系列产品体积很小,电流能达到6A。个人脑洞了下,做多路接线桩倒是不错。
TE Connectivity (TE)推出的模组化可退线POKE-IN插入式连接器属于间距为
4.0mm的模组化连接器,可实现线到板连接而无需额外压接端子。插入式特
性可实现简单快速安装,其模块化设计可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此外,该连接
器提供多种颜色配置,可轻松高效完成标识和组装。

nmg

网友:
6.LUMAWISE Endurance S模块

这个有点像第1个系列的样品:UMAWISE 调光插座、底座和上盖
不过这个系列产品是防水的,户外使用。
TE Connectivity (TE)推出的LUMAWISE Endurance S模块专为室外灯具中
的LED光源和驱动器而设计。LUMAWISE Endurance S模块包括防护等级达
到IPX6的插座组件、密封帽以及两个尺寸为40mm和80mm的底座,可在插
座和相关传感器模块之间提供完全电气连接。如果该插座组件与已通过认证的
传感器驱动器结合使用,可插入旋转锁定、可插拔传感器模块,并可为模块提
供直流电源,并可提供DALI 2.0或衍生的双导线总线进行通信和数据传输。第
四条连接被分配为数字I/O端口。产品采用紧凑型设计,并改进了密封性能,
便于将传感器模块向上、向侧面或向下安装在道路、街道和区域照明灯具上。

网友:
7.NECTOR M 电缆组件

这系列产品是TE的线缆连接器,用于布线连接使用。提供单线缆,一分二路线缆及固定式线缆等连接器
只是可申请的样品只有单线缆的两种产品(2芯及3芯)。

网友:
8.SLIMSEAL 圆形连接器系列

这个是防水的线缆连接器,级别能达到IP68.电流能达到7(2位)或6A(3/4位)。
这次样品申请的是这个:4位公/母头电缆组件 - 150MM。

TE Connectivity (TE)推出的SlimSeal圆形防水连接器系列产品设计为用于各
种严苛环境应用中的电源和信号线到线连接系统。连接器防护等级达到IP67/68,可
承受最严苛的环境。该连接器预先放置具备自动锁定和对准功能的1/4圈接,
可轻松实现安装。各孔位尺寸都有独一无二的端子布局,可防止与其他孔位
尺寸的连接器误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模组化 可释放的插入式连接器

注意,这个系列第一个图片与链接是错误的,应该是这个:

这种产 ...

丁丁太帅了,我们会找TE尽快处理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