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tudio6.2突然读不到下载器了,tools 下只有simulator这一项

楼主:
atmel studio6.2软件有将近一个月没使用,再次准备下载程序时发现读不到下载器,tools下的device找不到aver mkii,只有simulator这一项,请问这个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看下设备管理器中aver mkii正常吗?
如果正常,换台电脑试试,atmel studio6.2出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设备管理器中aver mkii正常吗?
如果正常,换台电脑试试,atmel studio6.2出问题,也有可能。

嗯呐 谢谢 试了重装还是不行  把win10整成win7 又重装两次可以了

网友:
您好,我司是microchip,atmel一级代理商,您的问题我司有专门的FAE帮解决,有需要可联系,13798245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