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烧毁驱动芯片

楼主:
做了一个BOOST电路,升压后给24V电池充电,PWM信号是单片机给出的,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电路正常运行后,可以给电池充电,但是有一次不小心把电池断开了,很快就把MOS管的驱动给烧了,烧毁的地方在电源管脚,明显的能看到驱动芯片烧着了。
我个人分析原因觉得是BOOST去掉负载后,BOOST继续给后面电容充电,导致BAT+点的电压不断升高导致的。但是电路恢复后测试LM2596并没有烧毁,给单片机供电的是另外一个LM2596,也没有出现问题。
第一次搞电源,没有啥经验,求大神们给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BOOST空载造成的,
把驱动PWM信号的占空比降一点
把电感功率整够
调整一下MOS管型号,或增大一下栅源极r94阻值

网友:
我做BOOST时,也常烧元件。并且也都是在电池接触不良时,

网友A:
谢谢。我做了一个电压检测,由于突然去负载导致电压升高的话,我马上就把BOOST电路停了。这样单片机可能就无法正常工作了,但是能保证不烧元件了

网友B:
BOOST电路是升压斩波电路,切忌负载开路,如果电源转换效率不是特别在意的话,最好加个死负载,可以避免输出电压飙升。

BOOST电路在负载开路时输出电压飙升的原因是当BOOST电路开关管关断时,由于电感的电流保持特性(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流经电感的电流不会马上变为0,而是由开关管断开时的值缓慢地变为0。由于开关管已经关断,于是电感中的电流只能通过新电路放电,即电感开始给电容充电,如果这时负载开路,没有负载消耗充进来的电流,电容两端电压就会升高,此时电压已经高于输入电压了(相当于输入电压叠加电感上的反电动势,如果这个电压高于开关管的反向耐压,就会把开关管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做了一个电压检测,由于突然去负载导致电压升高的话,我马上就把BOOST电路停了。这样单片机可能就 ...

从我分析的开关管损坏的原因看,这个方法只是缓减了电压冲击的频度和持续时间,时间长了还是会坏的。

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采用更高耐压的开关管,或者增加死负载不让输出电压升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OOST电路是升压斩波电路,切忌负载开路,如果电源转换效率不是特别在意的话,最好加个死负载,可以避免输 ...

不是管子坏了,是驱动芯片坏了
因为是给电池充电,加负载的话相当于直接给电池加负载了吧。这样不充电的时候电池就一直有个负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管子坏了,是驱动芯片坏了
因为是给电池充电,加负载的话相当于直接给电池加负载了吧。这样不充电的 ...

这就看你电路怎么设计了。比如说加个拨码开关,去掉电池负载时,拨码开关连上死负载。或者类似设计。

如果是驱动芯片烧,估计是开关管耐压够,但是驱动芯片接输出电压,结果输出电压飙升烧毁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看你电路怎么设计了。比如说加个拨码开关,去掉电池负载时,拨码开关连上死负载。或者类似设计。

...

我也这么怀疑的,烧坏的地方都是驱动芯片的电源脚。我怀疑是从2596这一环引入的高压,先把驱动芯片击穿,进而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