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3个工作区

楼主:
三极管的三种状态也叫三个工作区域,即:截止区、放大区和饱和区。

(1)、截止区:三极管工作在截止状态,当发射结电压Ube小于0.6—0.7V的导通电压,发射结没有导通集电结处于反向偏置,没有放大作用。

(2)、放大区:三极管的发射极加正向电压(锗管约为0.3V,硅管约为0.7V),集电极加反向电压导通后,Ib控制Ic,Ic与Ib近似于线性关系,在基极加上一个小信号电流,引起集电极大的信号电流输出。

(3)、饱和区:当三极管的集电结电流IC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再增大Ib,Ic也不会增大,超出了放大区,进入了饱和区。饱和时,Ic最大,集电极和发射之间的内阻最小,电压Uce只有0.1V~0.3V,Uce

由上可见三极管具有“开关”和“放大”两大功能。

从三极管的PN结看三个工作区:

be间和bc间表现为PN结特性,在测量上可等效为二个PN结反串。以前无件紧张时,也有三极管代二极管用的。但二个二极管接成一个三极管来用,书上从没推荐使用。

很多书上也有习题,题目大意是这样的:三极管由二个PN结构成,能否用二个二极管接成一个三极管?

答案是:否。原因:从三极管制造工艺上和电流放大原理看,基区很薄,利于基区少数载流子通过基区而不被中和,而用二极管接成的,基区范围很大,基区的少数载流子在基区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被中和。

任何三极管都是由两个PN结组合而成的,PN结实际就是一个二极管,我们知道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就是说如果P极电压高于N极

电压(这叫正向偏置)电流可以从二极管的P极流向N极,而当N极电压高于P极电压(这叫反向偏置)电流不能从N极流向P极。

当发射结正向偏置、集电结反向偏置,该三极管就工作在放大状态;

当其发射结和集电结都是正向偏置时,该三极管就工作在饱和状态;

当其发射结和集电结都是反向偏置时,该三极管就工作在截止状态。

NPN型三极管是基极为P极,集电极和发射极均为N极的三极管,按上述原理当:

Vb>Ve,Vb>Vc (即发射结、集电结均正偏):饱和状态,且Vb>Vc>Ve(Vce≈0.1~0.3V);

Ve>Vb,Vc>Vb (即发射结、集电结均反偏):截止状态,且Vc>Ve>Vb(Vce≈电源电压VCC);

Ve<Vb<Vc(即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Vce介于上两种情况之间)。

网友:
三个区,三个极,写的很不错,学习了
二三极管,MOS管/TVS管/晶振等。
原厂直供,货真价实,量大从优。
欢迎QQ2714352007

网友:
看了之后收获很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