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工作原理(表现形式)

楼主:
如图所示为三极管电路图,以NPN为例,

Ib:指代基极B流到发射极E的电流。

Ic:指代集电极C流到发射极E的电流。

基本表现原理:

放大:集电极流出的电流会受到基极电流的控制,基极电流很小的变化就会引起集电极

电流很大的变化,且这种变化满足一定的比例关系,一般Ic=nIb,我们称这个n就是放大系数。

根据公式U=R*I,那么此时的Rc上的电压就会变大,我们就可以把找个时候的电压信号取出来,

输出到它用,这个状态我们称之为三极管的放大状态。

截止:试想基极B与发射极C间表现为一个二极管,那么三级管的放大状态一定会满足一定条件的,

二极管的开启电压0.6--0.7v,小于这个电压,我们称三极管工作在截止区。

饱和:当Ic增大到一定程度后,再增大Ib,Ic也不会增大了,因为有电源电压在那里,况且Rc电阻固定,

最大电流也超不过(电源电压/Rc),这个时候我们成三极管工作于饱和状态。

利用截止和饱和我们可以当开关使用。

网友:
基本表现原理:

放大:集电极流出的电流会受到基极电流的控制,基极电流很小的变化就会引起集电极

电流很大的变化,且这种变化满足一定的比例关系,一般Ic=nIb,我们称这个n就是放大系数。

根据公式U=R*I,那么此时的Rc上的电压就会变大,我们就可以把找个时候的电压信号取出来,

输出到它用,这个状态我们称之为三极管的放大状态。
二三极管,MOS管/TVS管/晶振等。
原厂直供,货真价实,量大从优。
欢迎QQ271435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