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是不是都可以代替铝制电解电容??

楼主:
如图电路图,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C13,C11,C15,C16一开始始用的都是钽电容,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一开始上电,电机正常转动,断电再上电,就不动了(用电压表测5V和3.3V输出口电压都正常),一定要VCC跟GND短接一下,就能正常运转。一开始以为是mos驱动有问题,后来排除了可能,就觉得是电源部分的电容有问题,我把电解电容一个一个拿掉,再一个一个放回去,最后发现,把C11拿掉后断电再上电可以正常,但是测了电压,5V输出口只有3.14V,3.3V输出口只有3V(3Vstm32也能正常工作),虽然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电压有问题还是觉得不爽,随后试了一下把C13的钽电容,换成容量大小相同的电解电容,发现可以了。我觉得好奇怪,平时老师说钽电容性能比普通的铝制电解电容好,而且贵,所以这次特地用了钽电容,但是却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想来问问,是不是有些条件下,还是铝电解电容好?(另外说明:我这个是空心杯四轴电路,所以电池电压波动很大,上电空心杯不转的时候3.7v,满占空比时只有2.8V左右,波动还是挺大的)

网友A:
先背诵一些钽电容的缺点:
1、容量较小(适合SMT类PCB板使用);
2、额定耐压值低(标准品的最高额定耐压值为63V)
3、抗浪涌能力差(实际使用中,电压要降额50%)
4、价格比铝电解贵(这个貌似钽电容普及最主要的缺点)

总体来说,钽电容的在瞬态尖峰过压和瞬态大电流放电方面,钽不及铝电容。
但是钽电容的ESR 要比同等容量同等耐压的铝电解电容小很多,高频性能更好,仅此而已,用了质量差的钽电容会出现很多问题

网友B:
图中最上面的电路(开关升压)可能有误,C11下端应该接地。图中那样的接法,不能稳定输出5V。

网友:
一般地说,开关电源中的滤波电容,不宜用钽电解电容,而应该使用铝电解电容。

网友C:
你的电源拓扑有问题,负载电容应该接地吧。还有就是,钽电容因为价格贵,很多造假的。。。

网友D:
钽电解不可随意替代铝电解,特别是纹波较大时,耐压也是个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此外,还要留意ESR参数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最上面的电路(开关升压)可能有误,C11下端应该接地。图中那样的接法,不能稳定输出5V。

我第一眼看着也怪怪的。

网友E:
学习了,谢谢各位,我总以为用上了钽电容,就有了土豪货的感觉,更高大上。

网友:
钽电容容值小

网友F:
32的PWM可以直接驱动mos管吗    你前面加驱动芯片了吗

网友:
钽电容挂掉就短路着火反正我是不敢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最上面的电路(开关升压)可能有误,C11下端应该接地。图中那样的接法,不能稳定输出5V。

嗯嗯,5V输出那边有问题,后来改了,原理图上没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源拓扑有问题,负载电容应该接地吧。还有就是,钽电容因为价格贵,很多造假的。。。

对,后来检查出来了,5v正常了,截图的时候原理图上没改正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谢谢各位,我总以为用上了钽电容,就有了土豪货的感觉,更高大上。

我也是啊兄弟,看来我们都是土包子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32的PWM可以直接驱动mos管吗    你前面加驱动芯片了吗

可以的,

网友:
由于手中没有22UF的铝电解电容,一开始用了10uf的,可以正常了,后来找到了33UF的,发现又不行了,又出现第二次上电需要VCC跟GND接触一下才能正常转动的现象,换回10uf,可以正常,请问这是啥情况,按照我知道的,稳压电容不应该是容量可以向上冗余的吗??容量越大越稳定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情况呢?有大佬知道吗????求解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钽电解不可随意替代铝电解,特别是纹波较大时,耐压也是个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此外,还要留意ESR参数的不同 ...

由于手中没有22UF的铝电解电容,一开始用了10uf的,可以正常了,后来找到了33UF的,发现又不行了,又出现第二次上电需要VCC跟GND接触一下才能正常转动的现象,换回10uf,可以正常,请问这是啥情况,按照我知道的,稳压电容不应该是容量可以向上冗余的吗??容量越大越稳定啊,而且像有电机这种电路,电容理论上容量就是要取稍微大一点的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情况呢?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背诵一些钽电容的缺点:
1、容量较小(适合SMT类PCB板使用);
2、额定耐压值低(标准品的最高额定耐压 ...

嗯嗯,谢谢,我以后会多注意了

网友:
MLCC、钽电容之类ESR很低的电容,可能会影响DCDC电路的反馈回路参数,打个比方,启动过程中,由于ESR较小,纹波电流产生的纹波电压也就较小,导致输出电压上升较慢,芯片可能会误以为发生了输出短路的故障而进入保护模式。有些芯片可以加大软启动的设置时间来优化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