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三防漆

楼主:
三防漆是一种特殊配方的涂料,用于保护线路板及其相关设备免受坏境的侵蚀。三防漆具有良好的耐高低温性能;其固化后成一层透明保护膜,可在诸如含化学物质(例如:燃料、冷却剂等)、震动、湿气、盐雾、潮湿与高温的情况下保护电路免受损害。在这些条件下线路板可能被腐 蚀、霉菌生长和产生短路等,具有优越的绝缘、防潮、防漏电、防尘、防腐 蚀、防老化、防霉、防零件松脱及绝缘耐电晕等性能。

电路板三防漆益处
1、保护线路板
电路板三防漆形成的保护膜可有效地隔离线路板,并可保护电路免遭恶劣环境的侵蚀、破坏,从而提高线路板的可靠性,增加其安全系数,并保证其使用寿命。
2、实现更高的线路板集成
除此之外,由于三防漆可防止漏电,因此允许更高的功率和更近的印制板间距,从而可满足元件小型化的目的。
3、修饰线路板外观
无论透明的还是带有颜色的三防漆,均可改善印刷线路板的外观,而后者通过遮盖元件及设计布局还可保证更高程度的保密性。
4.使线路板面间锡脚绝缘防止漏电,短路等现象的产生
5.保护线路板表面锡点的被空气氧化,使之更加美观,防止灰尘的阻碍和影响线路板的工作正常运行。

电路板三防漆操作工艺
1、刷涂——最简单的三防漆工艺,可在平滑的表面上产生出极好的涂覆效果。
刷涂拓泰三防漆
刷涂拓泰三防漆
2、喷涂——喷涂法是业界最常用的涂敷方法,又分为机器自动喷涂和手工喷涂两种。机器喷涂,实现自动上料,节省人工及材料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保证产品一致性,产品质量,表面喷涂效果。
3、浸涂——浸涂可确保完全的覆膜,且不会造成因过度喷涂而导致的材料浪费。
4、选择性涂覆着膜——涂覆准确且不浪费材料,适用于大批量的覆膜,但对涂覆设备的要求较高。最适用于大批量的覆膜。使用一个编制好的XY表,可减少遮盖。PCB板喷漆时,有很多接插件不用喷漆。贴胶纸太慢而且撕的时候有太多残留的胶,可考虑按接插件形状、大小、位置,做一个组合式罩子,用安装孔定位。罩住不用喷漆部位。

网友:
刷涂三防漆可以防腐防潮,持久耐用

网友:
见到过军工企业做的三防漆板子确实好

网友A:
我在电池厂用的设备,直接上AB胶,成本有点高,效果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电池厂用的设备,直接上AB胶,成本有点高,效果还行。

涂到PCB上的AB胶和三防漆一样的功用,
全透明5分钟凝固,再高温后保温一下,用过

网友B:
一般都是用清漆,不知道有没有更专业的三防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用清漆,不知道有没有更专业的三防漆。

最好是用专业的用PCB保护的保护漆
电防胶,三防漆涂覆于线路板的表面,形成一层薄层保护膜,三防效果好

网友C:
推荐几种三防漆吧...

网友D:
能否分享下这方面的经验,最近项目有需要这个,板厂也没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几种三防漆吧...

国产的深圳上盾科技
国外的贝克,道康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分享下这方面的经验,最近项目有需要这个,板厂也没经验。

三防漆的使用,PCB制板厂肯定是没有经验的啊
一般是产品制造厂商,根据自己产品用不同使用环境、温度、湿度变化时考虑的

使用时不低于温度16℃及相对湿度不低于75%的条件下进行,一般刷,喷,浸几个方式。
注意三防漆与灌封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