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程序死机(跑飞)的一些情况-硬件原因

楼主:
c2000和FPGA不一样,在c2000上运行的程序可能会会出现死机,也就是跑飞的情况,查死机基本是每个c2000或嵌入式工程师debug时都会经历过的。c2000死机可能是硬件造成的也可能是软件造成。 先说一下硬件造成的可能原因,遇到过的就一下4类, 1、复位电路不稳定;2.电源不稳定;3、时钟不稳;4、总线不稳定。下面分别讲解一下。 1、复位电路不稳定 很好理解,就是运行中突然有复位信号过来,这时c2000复位自然就DSP程序跑飞了或者程序重新跑一遍的情况。如果是在线硬件仿真基本就是跑飞或死机(程序不跑了)。 出现复位不稳定的情况我遇到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复位电路设计时,复位的时间不够,即低电平保持的时间不够,这样上电加载时,有时能够正常加载,有时不行,有时加载运行一段时间就死机了。 第二种情况是复位电路加有watchdog电路,watchdog不光监测喂狗(WDI)信号,而且还监测DSP工作电压值,如果小于某个电压范围就产生复位信号。一般在常温的时候,不会出现工作电压值的变化,而当DSP工作环境的温度发生变化时,就可能出现频繁复位的情况。 2、电源不稳定 电源不稳定主要是内核电源不稳定的情况,在一块电路板上可能同时有DSP、FPGA等芯片,可能内核电压相同,而采用同一路电源供电,而在c2000芯片有大负荷工作量时,造成工作电路继续增大, 从而拉低内核电压,造成瞬时电压不足,从而可能造成DSP程序跑飞,而这种情况对于FPGA基本没有影响。 复位电路不正常的第二种情况也可以认为是电源不稳定的情况。 3、时钟不稳 时钟不稳造成DSP、ARM死机的情况遇到比较多,下面举几个例子。 时钟信号幅度较小能量较弱,在常温工作时正常,长时间工作也没有问题,而在低温时(-40度),这时时钟信号可能会已经弱到不能持续的给DSP工作,从而DSP死机,被watchdog复位的情况。但是FPGA对于时钟基本不受影响,时钟有了继续工作。这种情况的解决办法是增加时钟的幅度,增加比较器将时钟幅度变大等办法解决。 c2000通过FPGA的锁相环(PLL)生成时钟(这样频率比较灵活)工作,但FPGA输出时钟的引脚不是专用时钟引脚时,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会造成时钟不稳,从而造成c2000死机或跑飞。解决办法:更换FPGA上的其他时钟管脚输出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