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做的照相机,往bmp文件中写bmp首部问题

楼主:
现在是写bmp首部数据写不进去文件里。但是不写bmp首部,只写图片数据的话,图片数据可以写进去。要是把bmp首部大小减一,再写图片数据,图片数据也可以写进去。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这个不能够有问题,操作不对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够有问题,操作不对的可能性大。

这两次得写,不就是重复性的操作,难道还有不同吗

网友A:
你是用STM32写的吗,还是上位机写?往什么地方写,FLash,EEPROM?

网友:
把程序发上来

网友B:
#define RGB565_FILE_HEADER_SIZE 0x46
u8 bmp_encode(u8 *filename,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mode)
{
const char bmp[RGB565_FILE_HEADER_SIZE]={
        0x42,0x4D,
        0x38,0x58,0x02,0x00,//file zong
        0x00,0x00,0x00,0x00,
        0x46,0x00,0x00,0x00,//pian yi
        0x38,0x00,0x00,0x00,
        0x40,0x01,0x00,0x00,//width
        0xF0,0x00,0x00,0x00,//height
        0x01,0x00,
        0x10,0x00,//16
        0x03,0x00,0x00,0x00,
        0x02,0x58,0x02,0x00,
        0x00,0x00,0x00,0x00, //0x26~0x29,HResolution
        0x00,0x00,0x00,0x00, //0x2A~0x2D,VResolution
        0x00,0x00,0x00,0x00, //0x2E~0x31,colors
        0x00,0x00,0x00,0x00, //0x32~0x35,important
        0x00,0xF8,0x00,  //0x36~0x38,Blue mask:& 0xF800)>>8
        0x00,0xE0,0x07,  //0x39~0x3B,Green mask:& 0x07E0)>>3
        0x00,0x00,0x1F,  //0x3C~0x3E,Red mask:& 0x001F)<<3;
        0x00,0x00,0x00,  //0x3F~0x41,Alpha
        0x00,0x00,0x00,0x00,  //0x42~0x45,reserved

};

//        u8 i;
        FIL* f_bmp;
        u16 bmpheadsize;                        //bmp头大小
         BITMAPINFO hbmp;                        //bmp头
        u8 res=0;
        u16 tx,ty;                                           //图像尺寸
        u16 *databuf;                                //数据缓存区地址
        u16 pixcnt;                                           //像素计数器
        u16 bi4width;                               //水平像素字节数
        if(width==0||height==0)return PIC_WINDOW_ERR;        //区域错误
        if((x+width-1)>tftlcd_data.width)return PIC_WINDOW_ERR;                //区域错误
        if((y+height-1)>tftlcd_data.height)return PIC_WINDOW_ERR;        //区域错误

#if BMP_USE_MALLOC == 1        //使用malloc
        databuf=(u16*)pic_memalloc(1024);                //开辟至少bi4width大小的字节的内存区域 ,对240宽的屏,480个字节就够了.
        if(databuf==NULL)return PIC_MEM_ERR;                //内存申请失败.
        f_bmp=(FIL *)pic_memalloc(sizeof(FIL));        //开辟FIL字节的内存区域
        if(f_bmp==NULL)                                                                //内存申请失败.
        {
                pic_memfree(databuf);
                return PIC_MEM_ERR;
        }
#else
        databuf=(u16*)bmpreadbuf;
        f_bmp=&f_bfile;
#endif
        bmpheadsize=sizeof(hbmp);//得到bmp文件头的大小
        my_mem_set((u8*)&hbmp,0,sizeof(hbmp));//置零空申请到的内存.
        hbmp.bmiHeader.biSize=sizeof(BITMAPINFOHEADER);//信息头大小
        hbmp.bmiHeader.biWidth=width;                 //bmp的宽度
        hbmp.bmiHeader.biHeight=height;         //bmp的高度
        hbmp.bmiHeader.biPlanes=1;                         //恒为1
        hbmp.bmiHeader.biBitCount=16;                 //bmp为16位色bmp
        hbmp.bmiHeader.biCompression=BI_BITFIELDS;//每个象素的比特由指定的掩码决定。
         hbmp.bmiHeader.biSizeImage=hbmp.bmiHeader.biHeight*hbmp.bmiHeader.biWidth*hbmp.bmiHeader.biBitCount/8;//bmp数据区大小

        hbmp.bmfHeader.bfType=((u16)'M'<<8)+'B';//BM格式标志
        hbmp.bmfHeader.bfSize=bmpheadsize+hbmp.bmiHeader.biSizeImage;//整个bmp的大小

           hbmp.bmfHeader.bfOffBits=bmpheadsize;//到数据区的偏移

        hbmp.RGB_MASK[0]=0X00F800;                         //红色掩码
        hbmp.RGB_MASK[1]=0X0007E0;                         //绿色掩码
        hbmp.RGB_MASK[2]=0X00001F;                         //蓝色掩码

        if(mode==1)res=f_open(f_bmp,(const TCHAR*)filename,FA_READ|FA_WRITE);//尝试打开之前的文件
         if(mode==0||res==0x04)
                res=f_open(f_bmp,(const TCHAR*)filename,FA_WRITE| FA_CREATE_NEW);//FA_OPEN_EXISTING 模式0,或者尝试打开失败,则创建新文件

        if((hbmp.bmiHeader.biWidth*2)%4)//水平像素(字节)不为4的倍数
        {
                bi4width=((hbmp.bmiHeader.biWidth*2)/4+1)*4;//实际要写入的宽度像素,必须为4的倍数.
        }else bi4width=hbmp.bmiHeader.biWidth*2;                //刚好为4的倍数
         if(res==FR_OK)//创建成功
        {

                //res=f_write(f_bmp,(u8*)&hbmp,bmpheadsize,&bw);//写入BMP首部
                        res=f_write(f_bmp,bmp,RGB565_FILE_HEADER_SIZE,&bw);//写入BMP首部

                for(ty=y+height-1;hbmp.bmiHeader.biHeight;ty--)
                {
                        pixcnt=0;
                         for(tx=x;pixcnt!=(bi4width/2);)
                        {
                                if(pixcnt                                 else
                                        databuf[pixcnt]=0Xffff;//补充白色的像素.
                                pixcnt++;
                                tx++;
                        }

                        hbmp.bmiHeader.biHeight--;
                        res=f_write(f_bmp,(u8*)databuf,bi4width,&bw);//写入数据
                }
                f_close(f_bmp);
                led8=!led8;
        }
else
{
        led5=!led5;
}
#if BMP_USE_MALLOC == 1        //使用malloc
        pic_memfree(databuf);
        pic_memfree(f_bmp);
#endif
        return res;
}
红色部分是我把bmp首部数据转换为16进制的数据,发送此,是用来测试用,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STM32写的吗,还是上位机写?往什么地方写,FLash,EEPROM?

用stm32单片机往sd卡里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fine RGB565_FILE_HEADER_SIZE 0x46
u8 bmp_encode(u8 *filename,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 ...

这是我的总程序

网友A:
没有硬件,单从程序上没看出什么问题来。要不把BMP头和数据都装到databuf,一次写到文件中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硬件,单从程序上没看出什么问题来。要不把BMP头和数据都装到databuf,一次写到文件中去试试。

我试了,一块发的话数据大小变了后,就写不进去。

                for(ty=y+height-1;hbmp.bmiHeader.biHeight;ty--)//循环240次
                {
                        pixcnt=0;
                        for(tx=x;pixcnt!=(bi4width/2);)//循环320次
                        {

                                        if(pixcnt                                 else
                                        databuf[pixcnt]=0Xffff;//补充白色的像素.

                                pixcnt++;
                                tx++;

                        }
                        hbmp.bmiHeader.biHeight--;
                        res=f_write(f_bmp,(u8*)databuf,bi4width,&bw);//写入数据

                        }
就上面这样可以写进去,但我把红色部分循环注释掉,就写不进去,这感觉很奇怪啊

网友:
打印一下,看看红色for循环里面每次写的都是什么?好像ty操作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