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智能插座怎么拆

楼主:
奖品收到了,用米家也测试了下,整体评估一下,鸡肋,弃之可惜,可惜的就是wifi控制这一块,还有那个指示灯。

so 想拆开,不是那种暴力的拆,要能装回去的拆开。

怎么弄?

网友:
这种好像是超声波焊接的,很难无损拆,我看网上有网友用压钳压住,然后用力往外拔

网友:
要用?就直接用,要拆就砸开,要只想看一下内部结构,那就网上搜一下拆解图!

网友:
撬这几个位置,内部有卡扣
能完好无损打开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为什么还有TI的LOGO?不是小米插座吗?搞不懂,拆的话我还没有试过,手里有几个,暴力拆又舍不得

网友:
TI  给小米的价格不能说

网友:
当充电器用,等你玩腻了,就一锤子;

网友:
用布条将将插座四周裹几圈 底下衬上硬东西 然后上大锤砸(力度自己掌握),超声波焊点会在强烈震动下断开,然后拔出即可,再次使用时,上哥两好装上即可,基本算是无损拆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