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延时大小的问题

楼主:
如图我看了IIC协议里的时间要求是要大于4us的
为什么正点原子里的程序可以是2us,虽然如此  这个程序实际上运行起来没出现问题
有大神明白吗?

网友:
1. 你参考的标准是不标准的,没人规定这个4us时序,一般器件的读写速度是400k,1M以上的都有
2. delay_us(2); 实际未必是2us,用示波器看到的波形才是真实数据。

网友:
i2c不同版本的时序有所不同。随着对速度的要求的变高,他的速率呈现出增加的趋势。某个版本中, 位速率 达到400kbit/s,这样,位宽就是2.5us。比2us略长。你的程序,如果存在小的误差延时。差不多就到2.5us。或者,器件可以略超过2.5us速率工作,也可能。这是针对400kbit/s,版本而言的。还有速率更高的版本。只要硬件满足,延时可以更短。

网友:
要用精确延时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