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H554开发板的LCD5110液晶屏显示

楼主:
在尝试为CH554开发板添加I2C接口的双色OLED屏显示之后,这次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基于SPI接口的LCD5110单色液晶屏,其显示效果如图1所示。
1  LCD5110显示效果

由于程序空间较大,故可通过字模提取软件来构建中文字库,其字模提取界面如图2所示。
2 模提取界面

为了驱动LCD5110屏的显示,它与CH554的连接关系如下:
1.  Vcc   3.3V电源
2.  GND  接电源地
3.  SCE   片选信号端接电源地,以节省芯片引脚资源。
4.  RESET 复位信号端接P1.3
5.  D/C   控制信号端接P1.2
6.  SDIN  数据信号端接P1.1
7.  SCLK  时钟信号端接P1.0
8.  LED+  背光接3.3V电源

LCD5110屏的初始化函数如下:
void LCD_Init(void)
{
        Port1Cfg(3,0);   //p1.0
    Port1Cfg(3,1);   //p1.1
    Port1Cfg(3,2);   //p1.2
    Port1Cfg(3,3);   //p1.3
    SetLCD_RST_Low();
        delay_1us();
        SetLCD_RST_High();
        delay_1us();
        delay_1us();
        LCD_write_CMD(0x21);
        LCD_write_CMD(0xc0);
        LCD_write_CMD(0x06);
        LCD_write_CMD(0x13);
        LCD_write_CMD(0x20);
        LCD_Clear();
        LCD_write_CMD(0x0c);
}

显示中文的函数内容如下:
void LCD_write_hanzi(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har s)
{
    do
    {
                char line;
                LCD_set_XY(X,Y);
                 for (line=0; line<12; line++)
                {
                        LCD_write_Data(Hzk[s][line]);
                  }
                LCD_set_XY(X,Y+1);
                for (line=12; line<24; line++)
                {
                        LCD_write_Data(Hzk[s][line]);//chinese_character[s][line]
                  }
          }while(0);
}

实现显示效果的主函数为:
void main( )
{
      CfgFsys( );
      mDelaymS(20);
      mInitSTDIO( );            //串口0初始化
      LCD_Init();
          LCD_Clear();
          LCD_write_hanzi(32,0,0);
          LCD_write_hanzi(44,0,1);
          LCD_write_hanzi(56,0,2);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0,"CH554");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2,2,"LCD5110 Test");
          while(1);
}

此外,新近发现CH5542种下载方式都很好用,以前都是用串口下载,这次是用的USB下载,其下载界面如图3所示。后面会在此基础上实现一个多通道数据采集的显示装置。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jennyzhaojie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楼主采用软件模拟SPI吗,有没有试着用一下硬件SP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采用软件模拟SPI吗,有没有试着用一下硬件SPI?

感觉软件模拟SPI比较好用,不会受限于硬件SPI的要求,以后有机会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