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整流器网侧向量图

楼主:
7芯积分
如下两图所示,是PWM整流器交流侧稳态的矢量图
想知道,abcd四个图是如何画出来的
特别是交流流电矢量I 和
交流电压矢量V在不同点时是如何确定位置的
E是电动势矢量

还有就是PWM整流器也是集整流逆变为一体的装置
那么什么状态下是向电网吸收功率?是吸收有功还是无功?
什么状态下是向电网放出功率?是有功还是无功?

网友A:
是三相电压电流的合成矢量,位置怎么确定是通过相位来确定的,比如三相ABC坐标转换到dq两相旋转坐标下面的合成矢量就很直观了。电网电压超前电流90°是纯感性无功。电压跟电流同相是纯电阻有功(负载)。电压滞后电流90°是纯容性无功。电压跟电流相差180°是纯电阻有功(发电)。所以控制电感电流跟电网电压的相位关系,就可以控制换流器在各个状态下运行,也就是四象限换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三相电压电流的合成矢量,位置怎么确定是通过相位来确定的,比如三相ABC坐标转换到dq两相旋转坐标下面的 ...

首先谢谢
我不懂的地方在于是
比如在A点出,电流矢量I方向向下
在B点时,怎么就方向向右了呢?
还有,VL指的是电感电压吗?看它总是超前交流电流I为90度

网友:
VL就是电感电压啊
“比如在A点出,电流矢量I方向向下
在B点时,怎么就方向向右了呢?”
楼主的截图里 不就有说么 电压矢量V 在圆周上逆时针方向运动  A点时 电流向下  运动到B点时 电流方向就是向右了呀。。。通过空间电压矢量控制 来控制V 从而使PWM整流器在自己想要的象限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VL就是电感电压啊
“比如在A点出,电流矢量I方向向下
在B点时,怎么就方向向右了呢?”
楼主的截图里  ...

额,先谢谢
真的就是卡在你说的那句话了
电压矢量V 在圆周上逆时针方向运动
A点时 电流向下
运动到B点时 电流方向就是向右了呀
希望解释一下

网友B:
E向量是电网电动势吧 E向量由V向量与VL向量合成  I与VL呈90° VL为电感电压 因此超前电流I 90°  当V向量为O’B时, VL向量就是BO, I向量不就是如图中所示 向右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
我不懂的地方在于是
比如在A点出,电流矢量I方向向下
在B点时,怎么就方向向右了呢?
还有 ...

为什么电感电流滞后电压90°?你需要先补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E向量是电网电动势吧 E向量由V向量与VL向量合成  I与VL呈90° VL为电感电压 因此超前电流I 90°  当V向量为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电感电流滞后电压90°?你需要先补基础

网友B:
这是张兴那本PWM整流器及其控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张兴那本PWM整流器及其控制吧???

是拉!必须是的啊

网友:
学习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交流一下,收获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