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电路讨论

楼主:
光耦KPC357集电极与3.3V电源之间为什么要串接电阻?是限流的作用吗?为什么要取10K呢?还有集电极与发射极并联的电容是为了滤波吗?

网友:
原理图不完整。

“光耦KPC357集电极与3.3V电源之间为什么要串接电阻?是限流的作用吗?”
如果你对三极管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稍有了解,就知道该电阻是集电极负载。

“还有集电极与发射极并联的电容是为了滤波吗?”
此电容有滤波作用。
但此电容电容量相当大,不知道原设计者出于什么目的用了这么一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不完整。

“光耦KPC357集电极与3.3V电源之间为什么要串接电阻?是限流的作用吗?”
如果你对三极 ...

之前担心上了大图不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担心上了大图不清晰

仍然不完整。地线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
各位前辈,小弟还有些疑问需要请教
1、图中R129的左端接MCU,因MCU的电压是3.3V,是不是R129左端输入的电压最高不会超过3.3V?
2、光耦的Vf=1.2V,那R131两端的压降也是1.2V,这样R131的电流就是1.2V/10000=0.12mA,对吗?如果是的话,光耦If的电流会不会太小?

网友C:
1. R129是由单片机输出控制,是3.3V,开启三极管够用了。
2. 你算的是R131上的电流,if应当是24V/3.3K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R129是由单片机输出控制,是3.3V,开启三极管够用了。
2. 你算的是R131上的电流,if应当是24V/3.3K

1、假设三极管工作在饱合状态下,If应当是(24V-VF-0.3V)/3300=(24V-1.2V-0.3V)/3300=6.8mA
      1.2V/10K=0.12mA
     流过三极管的电流Ic=0.12mA+6.8mA=6.92mA
2、如果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下,因Vce电压可变,流过三极管的电流怎样计算?
3、根据If,CTR是一个范围,怎样求Ic呢?
不知道我这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R129是由单片机输出控制,是3.3V,开启三极管够用了。
2. 你算的是R131上的电流,if应当是24V/3.3K

我查了datasheet,Vf=1.2时,If=20mA,可是我上计算的只有6.8mA,咋回事?
S8050D的放大倍数是160-300,那实际运用倍数按多少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