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作锁相环

楼主:
最近有个小比赛,要求做个FM调制器,想用PLL实现,想知道制作压控振荡器的话,用分立元件和用压控振荡器芯片的话各有什么好处?

网友A:
频率多少?是否需要输出正弦波?如果可能,用集成电路肯定比分立元件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多少?是否需要输出正弦波?如果可能,用集成电路肯定比分立元件方便。

频率在30—50MHz,输出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多少?是否需要输出正弦波?如果可能,用集成电路肯定比分立元件方便。

主要是之前调过分立元件做的vco,感觉不好调,就想试试集成芯片制作的

网友:
建议分立元件,这样对于知识的掌握更有利,难调试,调试本身就是对你在这方面知识的检验